[DSP] 地址译码线的选取

楼主(2020-03-06):
CPLD作为DSP的外设时,是选用高位地址线还是地位地址线译码,或者说选用地位地址线译码或者高位地址线译码取决于什么因素,与DSP配置的底层程序有什么关系?

网友A:
我觉得取决于看你挂多少个外设

网友A:
外设太多的话  就会考虑地址译码片选  或者高位地址等

网友A:
参考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设太多的话  就会考虑地址译码片选  或者高位地址等

我一直不明白,DSP的地址线很多,地址信号到底是怎么传输的,所谓的高位地址线与低位地址线中。高低到底代表什么,我找不到这方面的资料和书籍

楼主:
这个代码是用什么软件编译的,我也下载下来,看看这个代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一直不明白,DSP的地址线很多,地址信号到底是怎么传输的,所谓的高位地址线与低位地址线中。高低到底 ...

地址线其实就是一组  很多外设挂到地址总线上后   这些外设都挂到总线上了
但是同一时间只能选中一组  否则会发生冲突   这就需要CS片选信号
未被选中的总线都是高祖  不影响选中总线数据传输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代码是用什么软件编译的,我也下载下来,看看这个代码

软件是verilog的   也就是有一个CPLD作为外设  挂到总线上的时序   比较容易理解总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一直不明白,DSP的地址线很多,地址信号到底是怎么传输的,所谓的高位地址线与低位地址线中。高低到底 ...

当外设很多的时候  CS不够用了   就会考虑通过高位地址线译码当片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外设很多的时候  CS不够用了   就会考虑通过高位地址线译码当片选

满桂大叔好牛啊,对了,你的这个译码程序使用哪一款软件编写的(quartus还是别的),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满桂大叔好牛啊,对了,你的这个译码程序使用哪一款软件编写的(quartus还是别的),谢谢了! ...

都行   不区分常见   不过是VHDL的  现在用verilog的多  容易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行   不区分常见   不过是VHDL的  现在用verilog的多  容易理解

我的电路上CPLD有好多个IO口,CPLD译码译出地址后,分别控制不同组IO的输入与输出,每一组IO都有一个特定的地址,CPLD根据这个地址,读写总线数据,例如译出4000H代表数码管的地址,4001H代表DSP读取ADC数据的地址,那么我怎么区分不同的地址?我是用模块图译码的,但是我无法判定我的译码器是否是正常的,所以考虑到了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