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kit3 地址不匹配

楼主(2020-03-07):
Connecting to PICkit 3...
Running self test...
Self test completed
Firmware Suite Version...... 01.28.90
Firmware type......................Midrange
PICkit 3 Connected.
Target Device ID (00000000) does not match expected Device
ID (00000460).

网友A:
断电、重插、重启

楼主:
这些都是试过了,连接方式,都检查几次。还是不行

网友B:
是不是坏掉了?

网友C:
没那么容易坏。你怎么供电的?

网友D:
下载口怎么接的?

楼主:
通过电脑供电的,设置为5V供电,已经用很长一段时间了,突然不行。下载口正常连接的

网友E:
换个板子试试呢

网友F:
这个下载器使用专门的烧录软件就是会经常这样,多见不怪,注意MCU选型一定要对应

楼主:
说的很正确,断开放置两天,结果好了。当然IC选型一定要对。而且位置放正确。

网友G:
CP0是怎么比较的

楼主:
是怎么影响状态寄存器的?

网友H:
看芯片指令手册吧

楼主:
参考手册里面是有相关的指令描述,但是它只给了执行前、后的值和状态,怎么执行的,没说

网友I:
你想了解什么

楼主:
我想了解比较的执行过程,才能理解为什么会得到那样的结果。

网友J:
就是两个数相减结果放在临时空间,然后根据结果更新各种标志,后面的代码可以标志跳转。。。

楼主:
下载的doc文档不知道谁从pdf转的,有的地方格式不对,本来的“-”变成了“?”,搞得我一直不明白那个“?”是啥意思,后来看了人家的PDF文档,才发现“?”是因为从pdf==>doc的时候的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