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harmony3 ADC配置

楼主(2020-03-07):
我按照图片配置,ADC0没有进入中断,帮忙看看哪点不对!

楼主:
大神帮忙看看

楼主:
有用过的没

楼主:
有人可以指导下不

网友A:
在Harmony3的framework里面有各类板子的ADC example的,可以先参考下:Harmony3\csp\apps\adc\adc_sample\firmware
首先要看看你的TC这些是不是都正常触发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Harmony3的framework里面有各类板子的ADC example的,可以先参考下:Harmony3\csp\apps\adc\adc_sample\f ...

谢谢搞定了,现在调cjson,数据多了芯片会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