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77A开发板 数码管计数器实验

楼主(2020-03-07):
//*******************电子园PIC16F877A开发板 数码管计数器实验*****************
//
//CKP=0;       空闲为低电平
//CKP=1;       空闲为高电平
//STAT_CKE=0;  SDO后沿采样
//STAT_CKE=1;  SDO前沿采样
//
//STAT_SMP=0;    //在数据输出时间的中间采样输入数据
//STAT_SMP=1;    //在数据输出时间的末尾采样输入数据
//
//RC3/SCK 接74595 移位时钟11脚
//RC5/SDO 接74595 数据输入14脚
//RC4/SDI 接74595 锁存时钟12脚
//
//TMR0用作定时器时,定时器时钟=系统时钟/4
//写TMR0时,会产生2个周期的延时,如果不使用前置分频器,可通过设置初值进行补偿
//例如  需要定时200个时钟周期时,TMR0=256-200+2=58
//
//使用TMR0实现数码管动态扫描,每1ms点亮一位数码管
//
//mcu: PIC16F877A  4MHz  电子园PIC16F877A开发板
//2010年12月23日19:22:30
//***************************************************************************

#include <lian_pic.h>
__CONFIG(HS&WDTDIS&LVPDIS&PWRTEN);
//HS振荡,禁止看门狗,低压编程关闭,启动延时定时器

uchar disbuf[8];
uint count=0;
uchar time_ok=0;

//********************函数定义*********************
void delay1ms(uint DelayTime);
uchar spi_write_read(uchar dd);
void led_display(void);
void decimal_bcd_16bit(uint cnt);

楼主:
//*************** 主程序 ********************
void main(void)
{
  SSPM3=0;
  SSPM2=0;
  SSPM1=0;
  SSPM0=0;       //spi主控模式,时钟为Fosc/4

  CKP=0;         //空闲为低电平
  STAT_CKE=1;    //SDO前沿采样

  STAT_SMP=0;    //在数据输出时间的中间采样输入数据

  TRISC3=0;      //RC3/SCK为输出
  TRISC5=0;      //RC5/SDO为输出
  TRISC4=0;      //RC4/SDI为输出(不使用SDI引脚时,可设置为输出,作普通io用)
  RC4=0;
  SSPEN=1;       //使能MSSP模块,启用spi或iic

  PSA=1;          //前置分频器分配给WDT(TMR0时钟不分频)
  T0CS=0;         //设为定时方式
  TMR0=256-200+2;    //定时200个时钟

  GIE=1;          //总中断允许
  T0IE=1;         //TMR0中断允许

  delay1ms(10);

  while(1)
  {
    if(time_ok)
    {
      time_ok=0;
      count=count+1;
      decimal_bcd_16bit(count);
    }
  }
}

楼主:
//****************spi总线发送接收数据***************
uchar spi_write_read(uchar dd)
{
  uchar buf;
  SSPBUF=dd;
  while(!STAT_BF);    //等待数据发送接收完毕
  buf=SSPBUF;
  return (buf);       //返回接收到的数据
}

楼主:
void led_display(void)
{
  const uchar smg[]={0x0a,0xfa,0x8c,0xa8,0x78,0x29,0x09,0xba,0x08,0x28,0x00,};
                    // 0    1    2    3    4    5    6    7    8    9   all
  const uchar smg_bit[]={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0xff,};
  static uchar st=0;

  RC4=0;
  spi_write_read(smg_bit[st]);
  spi_write_read(smg[disbuf[st]]);
  RC4=1;

  st=(++st)%8;
}

楼主:
void decimal_bcd_16bit(uint cnt)
{
  disbuf[4]=(cnt/1000)%10;
  cnt=cnt%1000;
  disbuf[5]=(cnt/100)%10;
  cnt=cnt%100;
  disbuf[6]=cnt/10;          //除以10
  disbuf[7]=cnt%10;          //取出个位

  disbuf[0]=disbuf[4];
  disbuf[1]=disbuf[5];
  disbuf[2]=disbuf[6];
  disbuf[3]=disbuf[7];
}

楼主:
//*********************中断服务程序******************
void interrupt isr(void)
{
  static uchar time_con1=0;
  static uint time_con2=0;

  if(T0IE&&T0IF)     //判断是否为TMR0中断
  {
    T0IF=0;          //清TMR0中断标志位(必须用软件清零)
    TMR0=TMR0+58;    //TMR0重新赋初值
    if(++time_con1>=5)  //每次定时1ms
    {
      time_con1=0;
      led_display();
    }

    if(++time_con2>=500)  //每0.1s计数器加1
    {
      time_con2=0;
      time_ok=1;
    }
  }
}

楼主:
//*****************延时 n*1ms 12MHz*****************
void delay1ms(uint DelayTime)
{
  uint temp;
  for(;DelayTime>0;DelayTime--)
  {
    for(temp=0;temp<270;temp++)
    {;}
  }
}

楼主:
作者:Leo Chin
出处:http://www.cnblogs.com/hnrainll/
本博客**,大多系网络中收集,转载请注明出处
相关标签:嵌入式培训、嵌入式开发、嵌入式学习

网友A:
PIC16F72中文资料有吗

网友B:
MICROCHIP公司推出了最新的16增强版

网友C:
如何使用内部振荡器作为系统时钟源?

网友:
数码是怎么驱动的呢

网友D:
代码没有头文件吗

网友E:
PIC16F1824有什么C编译器能用

网友F:
这个是哪个设计的开发板

网友G:
pic16f628a是什么芯片

网友H:
求pic16f883 C语言a/d转换子程序

网友:
不知道性价比怎么样

网友C:
pic16f72与16f74兼容吗

网友D:
代码不是很全面。

网友B:
如PIC16F1947

网友E:
pic16C54c是什么类型单片机

网友A:
开发PIC16F1946单片机需要什么工具

网友F:
亮度怎么样?是否闪烁呢

网友G:
用的mplab是哪个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