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学习5定时器

楼主(2020-03-07):
TMR0为8位宽,有一个可选的预分频器,用于通用目的,可用于定时和计数。
TMR1为16位宽,附带一个可编程的预分频器和一个可选的低频时基振荡器,适合与CPP模块配合使用来实现输入捕扣或输出比较功能,也可于定时和计数。
TMR2为8位宽,附带一个配合使用来实现PWM脉冲宽度调制信号的产生,只能用于定时。

楼主:
TMR0用作定时器时,定时器时钟=系统时钟/4;
写TMR0时,会产生2个周期的的延时,如果不使用前置分频器,可通过设置
初值进行补偿。
例如 需要定时200个时钟周期时,TMR0 = 256 -200 + 2= 58

楼主:
OPTION_REG:

bit5 T0CS:TMR0 Clock Source Select bit
       1 = Transition on T0CKI pin
       0 = Internal instruction cycle clock(CLKO)

bit 4 T0SE:TMR0 Source Edge Select bit
       1 = Increment on high-to-low transition on T0CKI pin
       0 = Increment on low-to-high transition on T0CKI pin

bit 3 PSA:Prescaler Assignment bit
      1 = Prescaler is assigned to the WDT
      0 = Prescaler is assigned to the Timer0 module

bit2-0 PS2:PS0:Prescaler Rate Select bits

楼主:
任何时候对TMR0寄存器进行一次写操作后,其计数功能将被禁止2个指令周期。

给大家一个意见:如果想用TMR0实现精确的定时,一旦用了预分频器后就不要对TMR0做任何写操作。

注意:在中断服务程序中查询TMR0中断时,既要查询T0IE位,还要查询T0IF位。

楼主:
作者:Leo Chin
出处:http://www.cnblogs.com/hnrainll/
本博客**,大多系网络中收集,转载请注明出处
相关标签:嵌入式培训、嵌入式开发、嵌入式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