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外部中断RB0/INT试验

楼主(2020-03-07):
/*******************************
PORTB的RB0可以作为一个外部中断信号输入,可以对输入信号的上升沿或下降沿跳变产生一个中断响应。
要实现RB0/INT中断源,软件初始化设定步骤如下:
1,RB0/INT引脚为输入模式,TRISB0 = 1;
2,INTEDG = 1,RB0上输入信号上升沿产生中断;INTEDG = 0,下降沿中断
3,清除INTF = 0,确识有效中断发生前中断标志为0;
4,INTE = 1,允许RB0/INT中断响应。
5,GIE = 1,打开总中断使能
6,中断发生后,查询INTF位;
7,若INTF = 1,有中断,处理完毕后,软件必须清除INTF中断标志位。
********************************/

楼主:
#include <pic.h>
#include "../head/config.h"

__CONFIG(HS&WDTDIS&LVPDIS&PWRTEN);
//HS振荡,禁止看门狗,低压编程关闭,启动延时定时器

void delay1ms(uint DelayTime);

楼主:
void main(void)
{
    TRISB = 0x01;
    INTEDG = 0;
    INTF = 0;
    INTE = 1;
    GIE = 1;
    PORTD = 0xff;
    TRISD = 0x00;
    while(1){}
}

楼主:
void interrupt ISR(void)
{
    if(INTF == 1)
    {
        INTF = 0;
        delay1ms(20);
        if(RB0 == 0)
        {
        PORTD = ~PORTD;
        }
    }
}

楼主:
void delay1ms(uint DelayTime)
{    uint temp;
    for(;DelayTime>0;DelayTime--)
    {    for(temp=0;temp<270;temp++)
        {;}
    }
}

楼主:
作者:Leo Chin
出处:http://www.cnblogs.com/hnrainll/
本博客**,大多系网络中收集,转载请注明出处
相关标签:嵌入式培训、嵌入式开发、嵌入式学习

网友A:
看上去楼主做了一个完整的学习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