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模拟输入电压造成单片机不正常?

楼主(2020-03-07):
PIC单片机6路ADC采样,其中两路输入电压接近供电电压。
仿真运行程序,程序会立马暂停,如果将程序烧录单片机,会不断的复位。而不接入模拟口,单片机可以正常运行。
想问问是不是模拟输入电压造成单片机不正常???

网友A:
示波器看看复位脚,是硬件复位还是软件复位了。

网友B:
还有这事,奇怪了

网友C:
AD采样电压最大值最好不要超过VCC, 否则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D:
看手册是不是超过了模拟允许的范围

网友E:
楼主 问题后续如何?

楼主:
是MCRL引脚复位引起

网友F:
是你连接那两路AD转换接到了MCRL引脚上了?

楼主:
是MCRL没有接高电平,到导致的,不是模拟口接MCRL,你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G:
哦 是单片机外围电路的复位电路有问题呢..我遇到一个问题,25K22单片机,RA0端口过电阻过探针插入大地,采用开关电源市电供电时,复位状态下RA0口测得有感应电压,导致单片机不能正常运行,RA0口挑断后换了一个口就正常了.  25K22这个芯片,RA0口紧挨着MCLR,可能它的抗干扰能力差一点

网友H:
去除干扰电压了吗

网友I:
换了一个端口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