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77A TIMER1计数操作

楼主(2020-03-07):
/**********************
Title:PIC16F877A TIMER1计数操作
Author:hnrain
Date:2010-12-28
使用前置分频器
T1CKPS1  T1CKPS1
   0        0        1  分频  TMR1时钟为晶振时钟/(4*1)
   0        1        2  分频  TMR1时钟为晶振时钟/(4*2)
   1        0        4  分频  TMR1时钟为晶振时钟/(4*4)
   1        1        8  分频  TMR1时钟为晶振时钟/(4*8)
   TMR1是16位宽度的TMR1由2个8位的可读写的寄存器TMR1H和TMR1L组成。
TMR1有专门的启停控制位TMR1ON,通过软件可以任意启动或暂停TMR1计数功能。
T1CON:TIMER1 CONTROL REGISTER
bit7-6 unimplemented :Read as ‘0’
bit5-4 T1CKPS1:T1CKPS0:Timer1 input Clock Prescale Select bits
          11=1:8 prescale value
          10=1:4 prescale value
          01=1:2 prescale value
          00=1:1 prescale value
bit3   T1OSCEN:Timer1 Oscillator Enable Control bit
         1 = Oscillator is enable
         0 = Oscillator is shut-off
bit2 T1SYNC:Timer1 External Clock Input Synchronization Control bit
        when TMR1CS = 1
        1= Do not synchronize external clock input
        0= Synchronize external clock input
        when TMR1CS = 0
        This bit is ignored .Timer1 uses the internal clock when TMR1CS = 0.
bit1 TMR1CS:Timer1 Clock Source Select bit
       1 = External clock from pin RC0/T1OSO/T1CKI
       0 = Internal clock
bit0 TMR1ON:Timer1 on bit
     1 = enables timer1
     0 = stops timer1
说明:作用在TMR1的计数状态,计数信号从RC0/T1CKI输入,
当来一个上升沿时,采集到一个有效的信号,计数到TMR1L,TMR1H中。
当计满时就会产生中断信号。
***********************/

楼主:
#include <pic.h>
#include "../head/config.h"

__CONFIG(HS&WDTDIS&LVPDIS&PWRTEN);

楼主:
void main(void)
{
    T1CKPS0 = 0;
    T1CKPS1 = 0;//不分频

    TMR1L = (65536 - 1)%256;//TMR1L,TMR1H赋初值
    TMR1H = (65536 - 1)/256;
    T1SYNC = 1;//TMR1异步计数器
    TMR1CS = 1;
    GIE = 1;//打开全局中断
    PEIE = 1;//打开外部中断
    TMR1IE = 1;//TMR1中断打开
    TMR1ON = 1;
    PORTD = 0x00;
    TRISD = 0x00;
    while(1){}
}

楼主:
void interrupt ISR(void)
{
    TMR1L = (65536 - 1)%256;//重新赋值
    TMR1H = (65536 - 1)/256;
    if(TMR1IE && TMR1IF)
    {
        TMR1IF = 0;
        PORTD = ~PORTD;
    }
}

楼主:
作者:Leo Chin
出处:http://www.cnblogs.com/hnrainll/
本博客**,大多系网络中收集,转载请注明出处
相关标签:嵌入式培训、嵌入式开发、嵌入式学习

网友A:
一个破程序分这么多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