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77A 看门狗定时器实验

楼主(2020-03-07):
//*******************PIC16F877A 看门狗定时器实验*******************
//
//PORTA,PORTB,PORTC,PORTD,PORTE复位时为输入状态
//PORTA.4(RA4)为开漏输出
//
//WDT运行于独立的内部RC振荡器,即使器件时钟停振,WDT仍正常工作
//PIC16F877A单片机的WDT只能在烧写芯片时通过配置位启动或停止
//WDT基本溢出时间为18ms,由于温度影响,该值在7-33ms之间变化
//WDT和TMR0共用一个预分频器
//PSA=1;           //预分频器分配给WDT使用
//PS2  PS1  PS0     WDT
// 0    0    0     1  分频
// 0    0    1     2  分频
// 0    1    0     4  分频
// 0    1    1     8  分频
// 1    0    0     16 分频
// 1    0    1     32 分频
// 1    1    0     64 分频
// 1    1    1     128分频
//
//mcu: PIC16F877A  12MHz
//2010年7月11日8:03:01
//****************************************************************

楼主:
#include <lian_pic.h>
__CONFIG(HS&WDTEN&LVPDIS&PWRTEN);
//HS振荡,打开看门狗,低压编程关闭,启动延时定时器

//********************函数定义*********************
void delay1ms(uint DelayTime);

楼主:
//*************** 主程序 ********************
void main(void)
{
    PSA=1;           //预分频器分配给WDT使用
    PS2=1;
    PS1=1;
    PS0=1;           //预分频器128分频
  TRISC=0x00;      //PORTC口设置为输出
  PORTC=0x00;
  CLRWDT();        //清看门狗

  while(1)
  {
    PORTC++;
    delay1ms(200);
  }
}

楼主:
//***************延时 n*1ms 12MHz***************
void delay1ms(uint DelayTime)
{    uint temp;
    for(;DelayTime>0;DelayTime--)
    {    for(temp=0;temp<270;temp++)
        {;}
    }
}

楼主:
作者:Leo Chin
出处:http://www.cnblogs.com/hnrainll/
本博客**,大多系网络中收集,转载请注明出处
相关标签:嵌入式培训、嵌入式开发、嵌入式学习

网友A:
没意思,老掉牙的了。

网友:
如何用PIC16F8XX单片机制作温度测控系统

网友B:
怎样设计看门狗定时器???

网友C:
苦于英语水平不高英文资料看着费劲

网友D:
如何使用内部振荡器作为系统时钟源?

网友E:
pic16f73单片机查表方式

网友F:
pic16C54c是什么类型单片机

网友G:
用的mplab是哪个版本的?

网友H:
PIC16F723的单片机直接用PIC16F724代替吗

网友I:
PIC16F887烧写程序时可以不擦除E2PROM吗?

网友D:
pic16f72与16f74兼容吗

网友E:
PIC16F1824有什么C编译器能用

网友C:
求PIC18F系列中文资料。

网友B:
看门狗 定时器 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F:
PIC16F785-I/SS规格参数多少?

网友:
看门狗定时器的作用?

网友G:
PIC16F73怎么用IO口实现六路PWM输出

网友I:
单片机 PIC16F676 用内部晶振 配置字怎么写

网友H:
PIC16F684有电平变变化中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