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支持+/-10V输入的16位AD

楼主(2020-03-07):
我有个设计要用到支持+/-10V输入的16位AD,选用的TI的ADS8519,因为它Vdig支持3V,Vana接5V,没想到上电使能后,输入端有电压,3V左右

网友A:
AD转换值多少?

网友B:
用SPI读出是0x0A650H左右

网友C:
AD值倒挺准啊

网友D:
ADS8519 是具有串行接口 4.096V 内部基准的 16 位 250kHz CMOS 模数转换器

网友E:
不知道问题的原因, 会不会你的输入悬空了呢

网友C:
这个 ADC 还真和其他有些不同, 看看这个内部电路图就明白了

网友B:
TI的datasheet也很简单,我用过不少AD芯片,从没遇到这种事

网友F:
不清楚3V电压哪来的。。。

网友B:
是啊,在输入端加上TI推荐的OPA132的电路,3V电压到是没了,但OPA132发热!

网友G:
3V是从VREF来的吧

网友A:
这个正常吧

网友B:
从datasheet中看好象VREF是会给输入端加上电压,这算什么呢?

网友H:
动电路OPA132连上ADS8519时,3V电压全被OPA132吸收,造成OPA132发烫,这不像是正常的设计吧

网友I:
如果上电时 A0IN 开关断开,ADS8519输入开路,则输入端为2.993V。

网友I:
这时,ADC测量的是内部基准电压通过R3//25.67和R2的分压值

网友A:
嗯,如果A0IN开关闭合,则OPA132的输出取决于输入

网友A:
如果输入为0,则OPA132可以驱动R1IN为0.

网友J:
OPA132发烫,可能是其静态功耗比较高,在+/-15V时,大概有120mW,和之前的3V无关.

网友J:
补充,如果R1IN输入为0,则ADC的转换值和开路时不同, 由如下组合决定

网友K:
OPA132不是正品吧

网友B:
嗯,十个OPA132的样片是两年前申请的,看上去很旧,每个脚都要用小刀刮干净才好上锡。

网友I:
简单的就是添加稳压电源的处理

网友G:
连接到内部参考了

看看是不是配置的问题

运放发热是不是因为 源-源 对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