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如何把有波动的5V电源稳压在5V啊?

楼主(2020-03-07):
如何把有波动的5V电源稳压在5V啊?应该用哪种类型的芯片啊?

网友A:
使用稳压管!

网友B:
多加几个电容试试吧!

网友C:
滤波.
LDO
DCDC
方案很多, 看要求的成本, 精度, 以及功率等因素吧

网友D:
使用稳压电源芯片   应该会好一点   个人的理解

网友E:
已经是5v,恐怕要先升压。

网友F:
利用电容跟5V的稳压二极管来试试的

网友G:
加电容会让波动降低的,总电能基本不变

网友H:
通过一般的电源芯片   应该就可以了  个人的理解  顶一个

网友I:
如果不是要求很严格的板子,一般没有问题吧。

网友J:
如何把有波动的5V电源稳压在5V啊?应该用哪种类型的芯片啊?

这个得看什么样的波动, 稳定到什么要求.

网友K:
这个方案是好的,具体的怎样做呢?

网友C:
电容是正道,稳压芯片一输入要求比输出高2v以上才有效.

网友L:
这个不算麻烦的,看着楼上各位的建议的,我也试试的啦

网友G:
一般都是通过稳压芯片实现的   这个问题不大

网友M:
在稳压电路中   稳压电源应该是用的比较多的

网友A:
纹波要求多大,最简单是加电容滤波,但是得看适合不适合要求

网友J:
加大输入与输出的滤波电容。

网友N:
简单些的LDO+稳压二极管的也可以实现的哈

网友G:
什么意思,滤纹波?还是什么

网友H:
使用LDO芯片。

网友K:
多添加几个电容试试看。

网友K:
使用稳压管。
5V的稳定电压很多芯片可以使用。

网友C:
DCDC输出不够稳定。

电容可以稳定电压。

网友J:
推荐LM7805芯片。
最好使用LDO的电源芯片。

网友O:
这个需要在输出级加一个稳压二极管的

网友F:
同意楼上的,,这个需要考虑设计成本的

网友P:
稳压芯片实现起来比较可靠

网友G:
加一些辅助的电容稳压二极管的调节下

网友H:
5V稳压的设计不是很复杂的

网友J:
通过稳压芯片实现
这个有这样的稳压模块的

网友Q:
这个不是很复杂的呀

网友E:
波动成什么样子的,波幅多少

楼主:
使用LDO芯片。
多添加几个电容试试看。

网友B:
DCDC输出不够稳定。

网友D:
电容可以稳定电压。

最好使用LDO的电源芯片。

网友F:
简单的就是添加稳压电源的处理

网友R:
TI电源芯片TPS54231

网友O:
选择的方案是TPS65131+TPS7A4901+TPS7A3001

网友S:
利用电感或电容

网友T:
最简单的就是电容

网友U:
可以选择TPS54335/6这样的降压芯片

网友V:
电容的容值是与滤波的频率要求有关

网友W:
可以采用串接电感、并联电容滤波

网友X:
加大电感和输出电容滤波

网友Y:
开关电源输出之后,接LDO滤波

网友Z:
经过电容、电感滤波

网友X:
电容和电感并联

网友AA:
有支持升降压的 电源芯片可以试试

网友AB:
或者加上电容也可以的。

网友AC:
再加一级LC滤波器

网友AD:
可以考虑用TPS54560+ 耦合电感的方式

网友AE:
必要时可以多级滤波。

网友AE:
正电压可以用降压芯片,选择很多

网友R:
开关电源波纹大,很难滤除干净

网友AF:
可以选择降压芯片来做

网友AG:
可以考虑用flybuck拓扑,推荐TPS54308

网友AH:
利用两颗LMR16030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