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atan函数计算结果错误

楼主(2020-03-07):
atan函数计算结果错误  例如: atan1计算结果为15°而不是45°

网友A:
哪个型号的DSP? 用的TI的函数库?

网友B:
把能找到的编译优化的选项关掉试试.

楼主:
2812的片子  用的TI的函数库

楼主:
没希望了,明天去单位再说吧

网友C:
转换为角度制

网友D:
注意atan 的返回值的取值范围

网友E:
tan(-1)(x)的值,也就是arctanx的值

网友F:
换算一下就可以了呀

网友G:
int类型吗?

网友H:
数据溢出吧?

网友I:
返回的反正切值?

网友J:
使用地是哪个芯片?

网友K:
楼主是使用的哪个库?

网友L:
正确结果是多少?

网友M:
对相关寄存器的观察

网友N:
这个不是计算结果吧。

网友F:
atan(1)/pi)*180就可以得到角度了

网友O:
型改为short类型

网友I:
是math.h库有问题吗?

网友P:
是DSP自带的数学库吗?

网友Q:
可能是芯片有问题造成的。

网友R:
变成角度啊

网友L:
ant1的转换结果不是15°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