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库函数和寄存器能否同时学习

楼主(2020-03-07):
库函数和寄存器能否同时学习

楼主:
我现在学着库函数编程,我想边学库函数边学寄存器,例如做完库函数编程后我想把CLK_HSIPrescalerConfig(CLK_PRESCALER_HSIDIV1);这个分频函数换成寄存器CLK_CKDIVR=0x01;可是这么编程后就报错iostm8s208mb.h头文件缺少括号,不知道为何库函数头文件与寄存器头文件放一起时哪构成语法错误了

楼主:
请问我这个把库函数一句一句地换成寄存器的想法可以吗?

网友A:
得把整个库函数版本的工程完全转成寄存器版本的工程才可以

楼主:
原来库函数头文件会与寄存器头文件冲突,只能将库函数程序完全转成寄存器程序才行了

网友B:
可以,你可以看库函数都是逻辑操作对应的寄存器

网友C:
没有问题,你把库中的函数直接复制出来,就是操作寄存器的了。

网友D:
就用过库函数的

网友E:
当然可以了

网友F:
是不是有点多此一举啊

网友G:
容易混淆吧

网友H:
可以是可以 不过没有必要啊

网友I:
可以是可以,但是你的问题不是“同时学习”,你的问题是学艺不精的情况下,两者混用造成一系列问题,你感觉很痛苦。咱能不能小步步来,一个搞清楚了再搞另外一个,步大扯蛋,有时候真的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