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看门狗定时器中断

楼主(2020-03-07):
WDTCTL=WDT_ARST_1000 ;         //定时1s
   IE1|=WDTIE;                                     //开看门狗定时器中断

网友A:
喂狗可以在任何地方

网友A:
是的,但要考虑程序中两次喂狗间隔的时间不能超过看门狗的定时时间。

网友B:
在主循环里重复WDTCTL=WDT_ARST_1000 代码就是喂狗

网友C:
喂狗时间根据自己的系统情况而定

网友D:
第一句就可以了,第二句没有意义。

网友E:
这个产生中断之后好像就复位了吧。

网友F:
看官方的例程,照着配置就可以了。

网友C:
喂狗间隔的时间不能超过看门狗的定时时间

网友G:
实际上是一个计数器

网友H:
开看门狗定时器中断有问题吗

网友I:
看门狗定时器和普通定时器一样

网友J:
在中断发生前,对看门狗定时器某些寄存器进行重新赋值

网友K:
WTCON寄存器
用于设置预分频系数、选择工作频率、决定是否使能中断

网友L:
WTCNT寄存器启动看门狗定时器之前,必须对这个寄存器写入初值。

网友M:
看门狗定时器本质上也是一个定时器

网友N:
主要功能是在发生软件故障时,通过使器件复位

网友O:
作为常规时钟,并且可以产生中断

网友P:
开始运行后看门狗开始倒计数

网友Q:
你的意思是什么

网友R:
只是普通定时器一般是段一段时间

网友S:
是否启用WATDOG功能

网友T:
启动定时器后,它开始减一计数

网友Q:
看门狗定时器可以设置在时间到了的时候产生中断

网友U:
看门狗一般很少使用

网友G:
重新开始计数

网友V:
这个是需要进行定时喂狗的

网友W:
看门狗的定时喂狗时机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