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一种新颖的通用二阶CFA滤波器设计

楼主(2020-03-07):
一种新颖的通用二阶CFA滤波器设计

     1 引言
  电压运算放大器是模拟电路设计中的基本有源器件,由普通电压运算放大器组成的电路,其工作频率较低。电流反馈放大器(Current Feedback Amplifier,CFA)是一种结构全新的运算放大器,他不但能提供近乎常值的带宽,而且还具有高的转换速率。由他组成的电路,在频率特性、动态范围等方面具有比由OTA组成的电路更加优良的性能。近年来,电流反馈放大器在二阶滤波器电路中得到了一些应用,而采用电流反馈放大器(CFA)构成的电压模式或电流模式双二次滤波器的文献不断见诸报道,其中主要的形式有两种:一种为单输入多输出型滤波器;另一种为三输入单输出型滤波器。但从文献看,多数电路使用的CFA器件数目较多。本文提出了一种三输入单输出电压模式通用二阶滤波器电路,该电路仅用2个电流反馈放大器(CFA)、2个电容、3个电阻来构成,电路结构简单,能实现二阶低通、带通、高通、陷波、全通滤波函数。并用PSpice对该电路进行了仿真,仿真结果表明,该电路设计正确,理论分析与仿真结果相吻合。

  2 CFA电路结构及原理
  电流反馈放大器(CFA)是一种四端口器件如图1所示,他的电路传输特性为:

  即Iy=0,Vx=Vy,Ix=±Iz,Vo=Vz,公式(1)中“+”对应CFA+,“-”对应CFA-,由此可知x端电压跟随y端电压,z端电流跟随x端电流,y端是高阻输入,Iy=O,z端电压跟随o端电压变化。

  3 二阶滤波器原理
  本文采用如图2所示滤波器电路,该电路是由2个CFA2个电容和3个电阻来构成。对图2电路进行电路分析得:

  由上述方程,可得电路电流传输函数:

  有式(6)可知,改变输入信号V1,V2,V3,可以分别实现低通、带通、高通、陷波、全通滤波函数。实现条件与滤波器类型的对应关系如表1所示。

  电路极点参数为:

  由式(7),式(9)可知,极点角频率和极点品质因素能实现独立调节。
根据灵敏度的定义得到特征频率ωP,QP相对电阻元件和电容元件的变化灵敏度,ωp,QP,的无源灵敏度为:

  由式(10),式(11)可知,ωp,QP的无源灵敏度是较小的。
  考虑CFA的非理想特性,其端口特性为:

  其中:a=1-ε1,︱ε1︱<<《1,ε1表示电流反馈放大器的电流跟踪误差,β=1-ε2,︱ε2︱<<1,ε2表示电流反馈放大器的输入电压跟踪误差,γ1=1-ε3,︱ε3 ︱<<1,ε3表示电流反馈放大器的输出电压跟踪误差,通过分析,可求得输出电压为:

  由式(18),式(19)可知,ωP,QP有源灵敏度也是较小的。

  4 电路仿真
  为了验证设计滤波器电路的正确性,作者用PSpice对该电路进行了电路仿真。当R1=R2=R3=1 kΩ,C1=C2=0.1 μF,由式(8)得:fp=1.59 kHz,在PSpice9.1下,对图2所示电路进行仿真,得到幅频特性(如图3所示)与要求的技术参数相吻合。

  5结 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仅用2个电流反馈放大器(CFA)、2个电容和3个电阻构成的电压模式通用二阶滤波器电路,能实现二阶低通、带通、高通、带阻、全通滤波函数。对该电路进行了电路分析,得到了电压传输函数及电路参数。并用PSpice对该滤波器电路进行了仿真,仿真结果表明,该滤波器电路设计正确,理论分析与仿真结果相吻合。电路具有如下特点:
  (1)能实现电压模式二阶低通、带通、高通、陷波、全通滤波函数;
  (2)电路结构简单;
  (3)具有的元器件较少;
  (4)无源、有源灵敏度较小;
  (5)ωP ,QP可调
  (6)电路易于实现。

网友A:
二阶CFA该如何画

网友B:
为什么高频放大器增益不高

网友C:
二阶低通滤波器有什么作用?

网友D:
二阶滤波器用C语言怎么写

网友E:
两个低通滤波器级联就是二阶滤波器吗

网友F:
二阶有源滤波器电路的特性是什么?

网友G:
二阶高通滤波器截止频率点相位是多少

网友H:
rc低频滤波器二阶怎么计算

网友D:
二阶就是在最简电路里有两个储能元件,电容电感随便组合

网友E:
提高滤波器的阶次会带来什么好处

网友C:
设计的二阶低通滤波器

网友F:
二阶低通滤波器上转折频率是什么

网友B:
什么是宽带直流放大器?

网友G:
RC二阶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的计算公式是怎样的

网友A:
如何区分一阶和二阶及高阶滤波器?

网友H:
如何解一个二阶回归滤波器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