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分方程与拉氏变换!

楼主(2020-03-07):
昨天帖子中谈到了微分方程,这一块知识,可以说任何一本信号与系统、高等数学、自动控制、电路原理等书籍,都会讲到,此处略去一百字。

本贴主题是:傅里叶变换、拉氏变换与微分方程之间的关系。

这个主题通过一个问题来回答:如果某个函数使用傅里叶变换不收敛,而使用拉氏变换收敛,请使用经典微分方程中的一个术语(几个字),来解释为什么会这样?

可以自学数学吗,我初中去打工,现在想学电路

楼主:
这样讲,估计大多数人都不知所云,所以先预热。

关于微分方程的求解,如果不套用结论,而是直接求,过程是复杂的,所以大多数本科教材,都是直接给出现成的结论,让学生直接套结论,这样能节省一半以上的时间。

例如下面的微分方程:

对于此种情形,教科书上直接告诉解的一般形式,是(a1+a0*t)e^s1 t,然后学生直接待定系数法确定系数。

如果不是如此偷工减料,需要啰嗦推导好几下。

这个非齐次方程的解,由余函数+特积分构成。

楼主:
上面这段推导,目的有两个,一是想说明齐次方程的解(重根)可视作是由余函数和特积分之和构成的。

另一个目的是想说明某些术语命名,是非常符合实际的。
例如特积分,可能不看文献的学生,估计都没听说过这个术语。
根据求解过程,就知道特积分这个术语的恰当了。

如果不熟悉特积分,再看一个例子,先使用老方法(教科书上说的),再用特积分方法求解。

如上面所说,这个微分方程的激励f(t)设成指数形式。

对于齐次方程的解,非常容易求出模为重根-1,和单根2,所以这个解就是余函数xc

对强迫响应的解,一般教材上都是待定系数法:

从这个求法,根本无法看出特积分是何意,我们换积分法:

从这个推导过程,可以看出为何叫特积分。

特积分有可能不简便,不实用,但是它有待定系数法无法说清的特解性质,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楼主:
有了上面经典动态知识做铺垫,可以聊关键问题--傅里叶和拉普拉斯了。

这个函数,为何不能傅里叶变换?不能做傅里叶变换,到底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