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的VBAT引脚对地短路????

楼主(2020-03-07):
一开始RTC还能用电池工作,用了一晚上之后发现时间不保存了,电池一晚上就从3.3v掉到了2.5v,一测vbat引脚居然对地短路了,测的时候还不是清脆的长鸣声是一直滋滋滋的。用系统供电RTC正常。
什么原因导致的??
电路没什么问题吧,虽然有人说两个二极管是多余的。

网友A:
二极管不是多余的,可以阻止3.3v向电池充电

网友A:
同理另一个二极管可以减轻电池的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