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用什么办法可以计算出来

楼主(2020-03-07):
#define LD_WORD(ptr) (WORD)(*(WORD*)(BYTE*)(ptr))
有一个数组buf[20]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20, 0x67}

楼主:
在IAR for MSP430 5.30中计算:LD_WORD(buf[11])应该等于多少

网友A:
懒还是不会?

网友B:
我想楼主肯定是不会啊。。。

网友C:
看着都有点晕乎乎的。

网友D:
可以打印输出吧。

网友E:
这个我没看明白的,,你的计算算法呢?

网友F:
可以进行单步仿真的啊,430单片机的开发一大优点的就是可以同步进行仿真的啊。

网友G:
楼主需要计算什么?

网友H:
不是11吗?

楼主:
楼主这个是什么功能

网友I:
数组的长度吗啊?

网友J:
这个字符吗

网友K:
这个是什么内容

网友L:
将这个ptr转换成一个指向BYTE类型数据的指针

网友M:
字符的长度吗?

网友N:
应该是长度吧。

网友O:
宏定义是什么意思?

网友P:
这个定义的是什么?

楼主:
转换什么字符串

网友Q:
这个应该是系统的程序。

网友R:
这个指针转换成一个指向16位无符号数的指针

网友S:
在哪里定义的数组

网友T:
#define LD_WORD(ptr) (WORD)(*(WORD*)(BYTE*)(ptr))   弱弱的问下的,这个定义是怎么回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