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运行程序,就目标暂停

楼主(2020-03-07):
最近用kit3在线仿真,一运行程序,就目标暂停

网友A:
以前运行正常吗

楼主:
以前运行正常

网友B:
是不是驱动电流过大,带不动

楼主:
采用外部供电,就出现与期望的器件不一致,无法编程。

网友C:
仿真调试的是哪一个型号?

网友D:
没有看到实物不好判断,这个问题没办法一下子判定,只能逐一排除。

网友E:
先排除目标板问题,正常不会出现内部供电ID正常,而外部供电ID不正常的情况。

网友F:
如果手头上有多一台工具,可以尝试换一台工具看是否正常。

楼主:
如果仍然不正常,检查下您的开发环境是IDE还是XIDE。

网友G:
XIDE版本更高,如果连接X以后会自动升级到更高版本驱动,再用回老版软件由于高版本驱动不兼容所以在没有通过手工降级之前会出现各种问题所以不建议在新旧IDE间切换使用。

网友H:
问题基本上找到了

网友I:
你好,我的模拟输入会导致单片机程序暂停,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我也遇到了,很急

网友J:
引脚复位导致的,MCR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