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这句话矛盾了

楼主(2020-03-07):
2812 的片内存储器共128K  分高64K 和底64K   分别映射到24X和240X的程序空间和数据空间  但2812还有128K 的FLASH 和2812 的片内存储器共128K这句话矛盾了

网友A:
2812 的 128K 的 FLASH 是在高内存空间的.

网友B:
关于内存的分配,官方都会给一张图的,看图就好了。

网友C:
是的, 有个内存映像图, 讲解这个.

网友D:
说这么复杂, 其实对于编程, 要知道 是 128K*16 的 FLASH 就可以了,  地址的问题可以了解一下,  CMD 文件会解决

网友E:
记住 2812 是哈佛架构,  ROM 和 RAM 可以分配相同的地址

网友F:
内存的分配,感觉还是挺乱的。

网友G:
这个有整体的资料的么?

网友H:
RAM和ROM吗?

网友H:
数据存储空间和程序空间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I:
这个是独立分开的,程序存储与数据存储是各自访问的

网友J:
内存的分配的问题

网友K:
2812 是以双字节为访问单位的.  要注意双字节宽度带来的存储容量描述上的影响

网友L:
矛盾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