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keil**的问题

楼主(2020-03-07):
我的keil c51**了。

2033年

可是编译还有代码限制。
这是怎么回事呀?谢谢!

网友A:
悲剧估计我们下载
的一个版本,以前写modbus库,编译也不行,跟你一样,后来换sdcc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悲剧估计我们下载
的一个版本,以前写modbus库,编译也不行,跟你一样,后来换sdcc了 ...

SDCC效率太低了。可惜没有人做LLVM的C51,
巫妖已经慢慢的被这个世界遗忘了。C语言也慢慢的老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DCC效率太低了。可惜没有人做LLVM的C51,
巫妖已经慢慢的被这个世界遗忘了。C语言也慢慢的老了。 ...

**弄人,还没有呀,我现在做批量产品的8脚的单片机都是1元以下的。都是些1kb,2kb flash的单片机,省着点用就是了。
sdcc最新版本,整数性能已经反超,浮点还不行(用的功能齐全的浮点库,没耍花招,有些商用浮点用的24bit优化的)。

网友C:
我的KEIL C51没问题,注册码使用到2032年,现在正在大量的使用国产1T 8051,很好用,现在很多厂家在做1T 8051的产品,51是越老越妖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的KEIL C51没问题,注册码使用到2032年,现在正在大量的使用国产1T 8051,很好用,现在很多厂家在做1T 80 ...

51核,在很多usb soc中很多,没版权了,avr有知识产权,贵的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弄人,还没有呀,我现在做批量产品的8脚的单片机都是1元以下的。都是些1kb,2kb flash的单片机,省着 ...

前年又看了一次SDCC的源代码。
比keil的源代码还是差很多。
他们都是自己做的完全雷同的内存管理(先malloc申请大页,然后手工把抽象语法树的内容申请放不同的大页里,释放的时候快速集体delete)。
但是在语法制导的复杂度上,SDCC的表已经过过千了,而keil才四百多。但是keil的优化水平还是比SDCC高,SDCC的三元表达式转汇编上差非常多,窥孔优化还差不少。
keil的函数库的加减乘除我都看过,SDCC的标准库里面的整形运算我没有看,能超过keil的话可能是它传参数用B寄存器和DPH寄存器能节省R0~R7有关,你有具体的小demo吗?
相比CCS info公司的PICC,keil C51的库函数优化的地方太多了。

对于浮点2+1甚至half,做pid控制已经足够了。你要见过目标达到千分之一的精度的需求吗?

网友B:
相比CCS info公司的PICC,keil C51的库函数还能继续优化的地方太多了。

网友D:
mdk for 51哪个版本的?试试最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前年又看了一次SDCC的源代码。
比keil的源代码还是差很多。
他们都是自己做的完全雷同的内存管理(先mall ...

sdcc还有语法支持负担,相比商业编译器支持偏多。

网友E:
咋还有这个问题呢?     换个号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A:
sdcc还有语法支持负担,相比商业编译器支持偏多。

这个评测数据从什么地方得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这个评测数据从什么地方得到的?

http://www.colecovision.eu/stm8/compilers.shtml

网友B:
Raisonance确实比较差,Cosmic没有用过无法评价。
IAR效率变低的主要原因是参数传递的方法太规矩,兼容了几十种CPU架构的编译器,但是好处也明显,操作系统等容易支持,不需要AREG等keil扩展的内容。
SDCC的语法支持负担确实有一些,但是这和效率比不过keil不是必然的。我感觉商业的比免费的差距导致的。
对于sizeof的位域,keil for arm里面 结构体里 unsigned char a:1; 前后没有位域的话,占一个字节,但是改成int字节数就加上来了。跨编译器的时候老是提示c标志里面必须是 int a:1; 标准就一定最合理吗?
float和double,以及2+1的,和半精度的。我现在感觉很多时候半精度的都够用了。就嵌入式场合的运算,double基本用不上。
之前还看过一些论文,讨论参数个数和寄存器个数,函数限制到40行,参数限制到2个,编译效果能最佳之类的。还有CPU是16个寄存器好还是32个好的问题。还有大数据分析结论,其实有很多也是值得商榷的。寄存器的全局最佳分配上,在嵌入式的场景下,还有大量的优化规则能增加。keil的Global Register Coloring还有待改进。

网友G:
我的没有问题啊。也重新注册了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我的没有问题啊。也重新注册了的

应该是下的版本问题。盗版软件别追新,追**完善的。
或乘着自己年轻,能折腾,切换成开源软件,就没这类事。开源软件使用使用周期也超乎想象。notepad+makefile,少装很多垃圾,电脑速度要快些。

网友H:
楼主怎么**到2033年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mdk for 51哪个版本的?试试最新的。

3.换了个4的,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咋还有这个问题呢?     换个号试试

不管用,只好用keil4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怎么**到2033年地

注册机,新的。

网友I:
新的不是到2032年嘛?

网友H:
楼主用的是不是WIN10,我觉得WIN10不稳定,我现在把我的系统统统装到WIN7

楼主:
引用 网友I:
新的不是到2032年嘛?

是啊,我也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用的是不是WIN10,我觉得WIN10不稳定,我现在把我的系统统统装到WIN7

WIN10

网友B:
分析了一下,是Keil的一个bug。
keil的序列号是0~9和A-Z拼成的36进制,但是把O去掉了,变成的35进制,使用strtol取数。你界面上输入含有O的序列号的时候,自动按O变为0进行兼容。
而注册机在计算的时候,后面的随机数处理的时候去掉了O但是没有把后面的减去1(这个和keil的算法一致)。
所以序列号解压缩后的年的那一位如果为Z(35+1988=2033),则会有这个现象。
这个bug的概率是1/36=3%左右。
点一下重新生成序列号,就好了。
EDGE大侠做这个注册机的时候没有做详细测试,或者它的测试以界面显示为基准的。
@Cjy_JDxy  你换回keil5吧,同一个电脑,同一个序列号就可以了。
@叶春勇
@airwill  你的说法是对的。

另外看了一下computer ID的生成算法,百度了一下GUID的函数发现竟然是为了支持win95下获取MAC地址,膜拜中。
注册后写注册表的错误信息没有报出来,只保存到自己的日志里,差评。没有管理员权限等情况下都不知道为什么,加个提示信息多么友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析了一下,是Keil的一个bug。
keil的序列号是0~9和A-Z拼成的36进制,但是把O去掉了,变成的35进制,使用s ...

谢谢,我ARM用的keil5,51用keil4,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分析了一下,是Keil的一个bug。
keil的序列号是0~9和A-Z拼成的36进制,但是把O去掉了,变成的35进制,使用s ...

楼主研究得够深入,  点赞支持一下.

网友A:
楼主用Ollydbg,动态分析,还是反汇编静态分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Ollydbg,动态分析,还是反汇编静态分析的?

你们说的楼主是谁啊?我才是楼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分析了一下,是Keil的一个bug。
keil的序列号是0~9和A-Z拼成的36进制,但是把O去掉了,变成的35进制,使用s ...

William1994用Ollydbg,动态分析,还是反汇编静态分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illiam1994用Ollydbg,动态分析,还是反汇编静态分析的?

网络上广泛流传的EDGE大侠老版本的,18k的那个,是加壳的,用OD脱的。
下载新版本那个大的exe是没有壳的(壳的二进制还在),不需要动态分析,除了声音视频相关的函数(大概前六七个函数),剩下总共几个函数,都很短,而且基本是一个函数最多调用两个有用的,四五级调用就结束了。
因为脱壳后运行地址还是0x007F0000偏移0x00015526。 正确地址应该修正为0x00800000+0x00005526; 这样exe能直接小64k;换句话说exe还是带着壳和解压后的真正exe的,只是OEP改为了真正的startup,然后运行main,然后winmain,然后消息循环。消息循环里只有四五个控件的处理,掉函数的基本就那一个。所以这个大exe不是EDGE大侠直接发出来的,是有人脱壳的,而且脱壳后没有收缩。
新版本的这个上百k的是别人脱壳修改的版本和18k的那个版本不是一个版本。里面月份从随机数改成了固定的'D' 也就是12月。还有就是产生随机数的代码发生了变化,我替换为math.h的C51版本和ARM版本测试了一下,生成的序列号不能用的概率还是相同的。其它代码二进制一模一样。因为keil的uv4.dll中没有此随机数的代码,所以不知道EDGE大侠为什么修改了随机数的算法。随机数是用的69069作为被乘数。因为不是汇编级修改的,是C级别修改的,所以应该是EDGE大侠原版就改成了固定12月和新随机数的。
整个注册机代码在C51下编译通过,并且执行正确的情况下,大小为6.4k;而在STM32F103的情况下编译通过并且执行正确的情况下为6.2k,里面的整数运算我已经尽量的位数短了。看来在32数**算和大量移位的场合,51比ARM还是有一些差距。
18k的版本我脱壳后可以运行,不收缩的版本,不报毒。收缩的版本就报病毒了。所有代码我都看了,确认是没有病毒功能。不知道360怎么还判断出病毒的类型是特洛伊的。
另外,虽然注册机使用了随机数,但是这个注册机生成的序列号仍然有规律,我感觉如果想封,不和服务器通讯的情况下也是能做到的。

另外声明一下,我不用盗版的,抵制盗版,人人有责。
研究仅供学习。keil是一个伟大的公司,EDGE大侠我不认识,不便评价。

网友A:
我自己脱了下,发现c51.exe cx51.exe 好像没壳。你破 + 解ide干什么,ide好像没限制的,编译器有限制。

我的脱壳器太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脱了下,发现c51.exe cx51.exe 好像没壳。你破 + 解ide干什么,ide好像没限制的,编译器有限制。

我 ...

keil官方的都没有壳啊,包括AD、IAR、Labview等等设计软件都是没有壳的。有壳的是EDGE大侠的和谐工具,见 https://bbs.21ic.com/icview-2874114-1-2.html 这个是别人脱壳过的,原始的我没有找到。我网上找到的是2020年随机月份的那个(随机数为均匀分布,非正态分布),18KB,有壳。
和编辑器是调用的是uv4.dll不同,C51.exe是调用的L51.dll。我什么都没有**。
C51.exe里面的代码,如果不是科班出身,编译原理不行的话,是看不懂的。词法分析部分是c代码写的,还好;包括宏展开的功能等导致0xFE开头的什么显示有问题等都能很简单的发现原因,还有词法分析器按照C90标准不支持汉字的变量函数名等。语法分析部分是用的表,而且抽象语法树的共用体如果没有自制的工具,基本就看不下去了。再往后抽象语法树转成44字节的中间文件以及后续的优化等等非常非常复杂,没有做过编译器的人士就别去看了。
C51.exe调用的L51.dll,L51.dll 负责的license相关的所有东西。不像C51等是C做的,L51是C++做的基于COM的。总共只调用了几次,都在那只有不到二三十行的main函数里调用的,分别传的参数不一样,但是返回值都必须是0。C51.exe编译的时候也就是优化等级和序列号有些关系,主要是链接器,它有hex大小限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keil官方的都没有壳啊,包括AD、IAR、Labview等等设计软件都是没有壳的。有壳的是EDGE大侠的和谐工具,见 ...

我照着分析下。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