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负数的存储

楼主:
#include <stdio.h>
erjinzhi(char x)
{
char i;
        for(i=7;i>=0;i--)
        {
                if(x&(1<<i)) printf("1");
                else printf("0");
                if(i==4) printf(" ");
        }
        printf("\n");
}
shuju(char x)
{
        printf("该负数为:%d\n",x);
        erjinzhi(x);
}

int main()
{
   shuju(-1);
   shuju(-2);
   shuju(-3);
   return 0;
}
//-1
//负数:最高位1表示负号:1000 001
//除符号位外,取反后加1:1111 111
//-2
//负数:最高位1表示负号:1000 010
//除符号位外,取反后加1:1111 110

楼主(2020-03-07):
经过编程测试,果然跟理论是一样的。负数就是高位是负号,然后前面的是整数,然后数字部分取反,再加1.

楼主:
也就是所谓的补码。

楼主:
优化后
#include <stdio.h>
erjinzhi(char x)
{
char i;
        for(i=7;i>=0;i--)
        {
                if(x&(1<<i)) printf("1");
                else printf("0");
                if(i==4) printf(" ");
        }
        printf("\n");
}
shuju(char x)
{
if(x>=0)
        printf("该正数为:%d\n",x);
        printf("该负数为:%d\n",x);
        erjinzhi(x);
}

int main()
{
        shuju(1);
        shuju(2);
        shuju(3);

        shuju(-1);
        shuju(-2);
        shuju(-3);
        return 0;
}
//-1
//负数:最高位1表示负号:1000 001
//除符号位外,取反后加1:1111 111
//-2
//负数:最高位1表示负号:1000 010
//除符号位外,取反后加1:1111 110

该正数为:1
0000 0001
该正数为:2
0000 0010
该正数为:3
0000 0011
该负数为:-1
1111 1111
该负数为:-2
1111 1110
该负数为:-3
1111 1101

网友A:
讲的非常好,例子很给力。

网友A:
讲的非常明白。

网友B:
例子非常棒

网友C:
这种验证方式非常棒。

网友A:
计算机存储的方式

网友A:
原码,反码,补码。

网友D:
这个思路很棒。

网友E:
补充下负数的左移右移问题。
左移1 和 正数一样,相当于乘以 +2;
右移1后高位 补1 ,相当于 除以 +2;但不整除时是舍入,正数的是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