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器输出接电容会不会震荡?

楼主(2020-03-07):
看过很多图,单电源供电的运放的中点电位,都是用电阻将电源分压然后接运放跟随器,然后输出都是接了大电容,这个不会震荡吗?

网友A:
有些运放是可以直接带电容,看具体型号

网友B:
从运放原理看
输出带电容, 并不是个好的方式,  输入加电容会有更好的效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些运放是可以直接带电容,看具体型号

能带电容也就1000PF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带电容也就1000PF左右。

不能接电容,那该怎处理好?
这个中点电位应该不用加电容稳压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能接电容,那该怎处理好?
这个中点电位应该不用加电容稳压吧?

二种方法,1,运放与输出电容间加一个电阻隔离,反馈输出还是从运放输出取出。
               2。后级输出用运算处理,减除这个直流偏压。
这二种各有优缺点,第一种,成本低,但会影响稳定时间。
                            第二种,成本高,不会影响稳定时间。

网友A:
可以看看,西北模电王 《你好 放大器》 4.5 大概的讲了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能带电容也就1000PF左右。

这个不一定,集成电路书里有驱动电容负载的运算放大器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