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电压跟随器在TINA的仿真中输入不等于输出是为什么呢

楼主(2020-03-07):
不会添加图片呀
具体问题就是我在TINA里面仿真了一个电压跟随器,但是呢?输出电压不等于输入电压,有没有大佬可以指教一下啊

网友A:
还是贴个图出来吧,  图片当附件上传,  搞技术的人都爱钻研, 相信几分钟就摸索出来了

网友B:
会不会是你的供电有问题,比如你输入的是双极性信号,但是你用的单电源供电。具体想知道为什么,还是贴图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