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对数的数学意义!

楼主(2020-03-08):
关于对数ln,论坛上有些人对它的认识,还停留在中学阶段,可能是高考高强度的做题训练,导致这个认识太深刻了,深刻到用刀都刮不掉。
甚至有个博导教授,从2017年开导他到现在,居然昨天还说看不懂,直呼不可思议。
现在做最后一次开导,脑子还不转弯就没办法了。

请这些想不通同志,自己亲手实验一下,在计算器里输入ln e,看看计算出的结果是多少。

数学小白,初中生飘过

楼主:
我刚输入到e,结果1就跳出来了:

有个人说,用ln e=1来定义e,相当于说e^1=e,这是用e来定义e!

这就是典型的高中思维模式,看到ln a=b,头脑中迅速弹跳出e^b=a

按照这种思维模式,计算器无法工作了。

请这些同志,想想计算器是如何计算出 ln π的
想通以后,就知道用ln e=1来定义e,绝非是用e定义e

如果还想不通,找块豆腐撞上去。

楼主:
这个计算对数方法,简单粗暴高效:

网友A:
好!
徐老师从数理的起源开始,弥补国内理工书籍的短板,赞!

网友B:
e的定义式是(1+1/n)n的极限。我觉得LZ的式子和用Δ+3=10来得到Δ差不多,但这个能不能叫定义式,我觉得有疑问啊,LZ怎么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e的定义式是(1+1/n)n的极限。我觉得LZ的式子和用Δ+3=10来得到Δ差不多,但这个能不能叫定义式,我觉得有 ...

不能说某个级数或式子等于e,就说它是e的定义,否则e的定义多如牛毛。

从严格的意义讲,级数这个定义仅仅是逼近而已,不如积分定义来的准和稳。
例如牛顿几百年前给的基于麦克劳林级数的式子,一般是用作快速计算或逼近e的优秀公式。

但是牛顿的这个级数,不适合计算机编程,适合计算机的公式为:

逼近e的方法太多了,多如牛毛,例如经典方法:

楼主:
在TI计算器中输入积分,结果出来个ln e

H大师压力太大了,不但要把美国大学的教材修改了,还要把计算器修改了
这些教材和计算器,都是有几十年历史的,所以还要把这几十年使用相关教材、TI/HP计算器的人,统统都拉过来修改一遍。
工作量太庞大了。

网友C:
楼主人品不行,前头搞诈骗,后面搞狡辩。一脉相承。
一个公理系统,自然处处可以验证命题。把e的原始定义演绎的结果用来证明原定义当然有无穷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人品不行,前头搞诈骗,后面搞狡辩。一脉相承。
一个公理系统,自然处处可以验证命题。把e的原始定义演 ...

哈哈,自己一身是红毛,说别人是妖怪!
XCH同志把这个道理演绎的淋漓尽致!

前端时间群够NanoVNA,此人搞的根专家一样,看下原理图说连200M都测量不了:

我说测不到200M,赔偿你1W:

我们实测是1.5G:

此人一看情况不对,立马改口,说他说能测,而是我说不能测的,在那个帖子里满地打滚耍赖皮,有帖子为证,没法翻盘,灰溜溜地跑了。

当时200多块钱群够个VNA,此人说涉嫌经济炸片,说要让警察来抓我,我到现在也没看见JC是什么样的。

想欣赏满地打滚耍赖技术,请移步:

https://bbs.21ic.com/icview-2870872-3-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人品不行,前头搞诈骗,后面搞狡辩。一脉相承。
一个公理系统,自然处处可以验证命题。把e的原始定义演 ...

请你戴上10万倍放大镜,把帖子看仔细了,说ln e =1是e的定义的,不是我,我只是个搬运工而已。这个定义是每个各大名校教材,TI/HP计算器、维基百科、各种英文文献所说的。

所以,你攻击错对象了,有本事和HWM大师,去找美国大学教材的编写者、TI/HP计算器研究人员、各种文献书籍的作者算账。

楼主:
好了,经过我3年的开导,HWM大师,终于掌握了对数的定义,终于承认ln e =1  ,可喜可贺!!!!

可以结帖了,只是H大师那三两个粉丝,心里就不爽了,支持人家到最后,人家认账了。

楼主:
这么简单的问题,居然需要3年时间开导,想想都吓人。。。正常人只需要3分钟。。。

那个ROC问题,开导6年多了,还没有效果呢,难道要开导10年????

网友D:
引帖:

自然常数e及其相关论述
https://bbs.21ic.com/icview-2930600-1-1.html

楼主:
那个嘴啊,比脚趾头还硬!
跟我抬了几年杠,现在无话可说,把我说的定义拿去照抄一遍,变成"正本清源"了,脸皮比北京城墙还厚!

楼主:
幸亏论坛上讲话,都是有记录的,不然老是反咬一口!

到了3月9号,把我前几天所说的内容拿去照抄一遍,美其名曰:综述了!

专门发帖综述,好歹说两句我没说过的知识点,面子上也能过的去。

网友E:
对数 logaN   (a>0  a≠1)(N>0),   ,只要a=N ,logaN=1就成立,lne=1  ==> e的取值和a相同那个都可以,为啥e的数值要等于2.7.......呢

暂时支持H大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数 logaN   (a>0  a≠1)(N>0),   ,只要a=N ,logaN=1就成立,lne=1  ==> e的取值和a相同那个都可以,为 ...

想不通就正常了,想通就不正常了
否则学过高中数学就行了,大学还开什么微积分课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