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中断一次也进不去

楼主(2020-03-08):
dc, ADC, AD, ADC1, os
一个F5529的ADC12的一个程序,调试了很多次,中断一次也进不去,求大神帮忙看一下问题出在呢

void SCA60C_init(void)
{

ADC12CTL0 = ADC12SHT02 + ADC12ON; // 打开ADC12设置采样间隔
ADC12CTL1 = ADC12SHP+ADC12CONSEQ_1; // 采样保持出发信号选择采样定时器序列通道单次转换
ADC12MCTL0 = ADC12INCH_6; // 模拟输入通道选择通道A6
ADC12MCTL1 = ADC12INCH_7+ADC12EOS; // 模拟输入通道选择通道A7
ADC12CTL0 |= ADC12ENC; // 使能转换
ADC_PORT_SEL |= 0xff; //ADC选择 P6.6 P6.7作为输入(A6)(A7)
ADC12IE = 0x08;
}
uint16_t *SCA60C_getValue(void)
{
ADC12CTL0 |= ADC12SC; // Start sampling/conversion开始采样转换
__bis_SR_register(LPM4_bits+GIE); // ADC12_ISR will force exit进入LPM4并全局中断调试到这里就发现下一步没有进入中断而是直接继续执行
///////省略若干代码}

////中断服务程序
#pragma vector = ADC1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_ISR(void)
{
switch (__even_in_range(ADC12IV, ADC12IV_ADC12IFG15))
{
………………
case ADC12IV_ADC12IFG3:
positionData[0] = ADC12MEM0; // 读取转换结果
positionData[1] = ADC12MEM1; // 读取转换结果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4_bits); // Exit active CPU退出低功耗 唤醒CPU
break;
…………
default:
break;
}
}

网友A:
中断向量指向错误了把,你只用了ad0和ad1,应该进ifg1

网友B:
是那个的问题么

网友C:
仅作参考
void ADC12()
{

  P6SEL = 0x0F;                             // Enable A/D channel inputs

  ADC12CTL0 = ADC12ON+ADC12MSC+ADC12SHT0_15; // Turn on ADC12, extend sampling time
                                            // to avoid overflow of results
  ADC12CTL1 = ADC12SHP+ADC12CONSEQ_3;       // Use sampling timer, repeated sequence
  ADC12MCTL0 = ADC12INCH_0;                 // ref+=AVcc, channel = A0
  ADC12MCTL1 = ADC12INCH_1+ADC12EOS;                 // ref+=AVcc, channel = A1
  //ADC12MCTL2 = ADC12INCH_2+ADC12EOS;                 // ref+=AVcc, channel = A2
  //ADC12MCTL3 = ADC12INCH_3+ADC12EOS;        // ref+=AVcc, channel = A3, end seq.
  ADC12IE = 0x02;                           // Enable ADC12IFG.2
  ADC12CTL0 |= ADC12ENC;                    // Enable conversions
  ADC12CTL0 |= ADC12SC;                     // Start convn - software trigger

}
#pragma vector=ADC1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void)
{
  static unsigned int index = 0;
  u16 c;
  switch(__even_in_range(ADC12IV,34))
  {
  case  0: break;                           // Vector  0:  No interrupt
  case  2: break;                           // Vector  2:  ADC overflow
  case  4: break;                           // Vector  4:  ADC timing overflow
  case  6: break;                           // Vector  6:  ADC12IFG0
  case  10: break;                           // Vector  8:  ADC12IFG2
  case 12: break;                           // Vector 10:  ADC12IFG3
  case 8:                                  // Vector 12:  ADC12IFG1
    A0results[index] = ADC12MEM0;           // Move A0 results, IFG is cleared
    A1results[index] = ADC12MEM1;           // Move A1 results, IFG is cleared
...
  case 14: break;                           // Vector 14:  ADC12IFG4
  case 16: break;                           // Vector 16:  ADC12IFG5
  case 18: break;                           // Vector 18:  ADC12IFG6
  case 20: break;                           // Vector 20:  ADC12IFG7
  case 22: break;                           // Vector 22:  ADC12IFG8
  case 24: break;                           // Vector 24:  ADC12IFG9
  case 26: break;                           // Vector 26:  ADC12IFG10
  case 28: break;                           // Vector 28:  ADC12IFG11
  case 30: break;                           // Vector 30:  ADC12IFG12
  case 32: break;                           // Vector 32:  ADC12IFG13
  case 34: break;                           // Vector 34:  ADC12IFG14
  default: break;
  }
}

网友D:
试一下序列通道多次转换吧

网友E:
我基本也是碰到这个问题,中断是可以进去,因为你可以看到数据采集的结果已经存入定义的变量中了,但是问题在于中断中的退出低功耗函数没有被执行,CPUOFF标志位一直=1

网友F:
ADC10CTL0 / ADC10CTL1 后面的赋值把前面的覆盖了吧

网友G:
ADC10CTL0 = ADC10ON + ADC10SHT_2 + MSC + ADC10IE;  //打开内核,采样保持时间,中断允许

网友H:
DC12MCTL0 = INCH_0;                      // ref+=AVcc, channel = A0
  ADC12MCTL1 = INCH_1+EOS;           // ref+=AVcc, channel = A1, end seq.
  ADC12IE = 0x02;                                      // Enable ADC12IFG.1

网友I:
_ENIT();才进入中断

网友J:
WDTCTL = WDTPW+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P6SEL = 0x0F; // Enable A/D channel inputs
ADC12CTL0 = ADC12ON+MSC+SHT0_8; // Turn on ADC12, extend sampling time
// to avoid overflow of results
ADC12CTL1 = SHP+CONSEQ_3; // Use sampling timer, repeated sequence
ADC12MCTL0 = INCH_0; // ref+=AVcc, channel = A0
ADC12MCTL1 = INCH_1; // ref+=AVcc, channel = A1
ADC12MCTL2 = INCH_2; // ref+=AVcc, channel = A2
ADC12MCTL3 = INCH_3+EOS; // ref+=AVcc, channel = A3, end seq.
ADC12IE = 0x08; // Enable ADC12IFG.3
ADC12CTL0 |= ENC; // Enable conversions
ADC12CTL0 |= ADC12SC; // Start conversion
_BIS_S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Enable interrupts

网友K:
使用与或非配置

楼主:
ADC10CTL0 = SREF_4 + REFON;

网友C:
DC的中断向量 #pragma vector=ADC12_VECTOR

网友L:
ENIT是开启中断

网友M:
#pragma vector=ADC1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 (void)
{
static unsigned int index = 0;

A0results[index] = ADC12MEM0; // Move A0 results, IFG is cleared
A1results[index] = ADC12MEM1; // Move A1 results, IFG is cleared
A2results[index] = ADC12MEM2; // Move A2 results, IFG is cleared
A3results[index] = ADC12MEM3; // Move A3 results, IFG is cleared
index = (index+1)%Num_of_Results; // Increment results index, modulo; Set Breakpoint here
}

网友N:
这个哪个芯片?

网友H:
#include <msp430.h>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ADC12CTL0 = ADC12SHT02 + ADC12ON;         // Sampling time, ADC12 on
  ADC12CTL1 = ADC12SHP;                     // Use sampling timer
  ADC12IE = 0x01;                           // Enable interrupt
  ADC12CTL0 |= ADC12ENC;
  P6SEL |= 0x01;                            // P6.0 ADC option select
  P1DIR |= 0x01;                            // P1.0 output

  while (1)
  {
    ADC12CTL0 |= ADC12SC;                   // Start sampling/conversion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 LPM0, ADC12_ISR will force exit
    __no_operation();                       // For debugger
  }
}

#pragma vector = ADC1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_ISR(void)
{
  switch(__even_in_range(ADC12IV,34))
  {
  case  0: break;                           // Vector  0:  No interrupt
  case  2: break;                           // Vector  2:  ADC overflow
  case  4: break;                           // Vector  4:  ADC timing overflow
  case  6:                                  // Vector  6:  ADC12IFG0
    if (ADC12MEM0 >= 0x7ff)                 // ADC12MEM = A0 > 0.5AVcc?
      P1OUT |= BIT0;                        // P1.0 = 1
    else
      P1OUT &= ~BIT0;                       // P1.0 = 0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0_bits);   // Exit active CPU
  case  8: break;                           // Vector  8:  ADC12IFG1
  case 10: break;                           // Vector 10:  ADC12IFG2
  case 12: break;                           // Vector 12:  ADC12IFG3
  case 14: break;                           // Vector 14:  ADC12IFG4
  case 16: break;                           // Vector 16:  ADC12IFG5
  case 18: break;                           // Vector 18:  ADC12IFG6
  case 20: break;                           // Vector 20:  ADC12IFG7
  case 22: break;                           // Vector 22:  ADC12IFG8
  case 24: break;                           // Vector 24:  ADC12IFG9
  case 26: break;                           // Vector 26:  ADC12IFG10
  case 28: break;                           // Vector 28:  ADC12IFG11
  case 30: break;                           // Vector 30:  ADC12IFG12
  case 32: break;                           // Vector 32:  ADC12IFG13
  case 34: break;                           // Vector 34:  ADC12IFG14
  default: break;
  }
}
更多操作

网友I:
ADC12CTL0 = ADC12SHT02 + ADC12ON;         // Sampling time, ADC12 on
ADC12CTL1 = ADC12SHP;                     // Use sampling timer
ADC12IE = 0x01;                           // Enable interrupt
ADC12CTL0 |= ADC12ENC;

ADC12CTL0 |= ADC12SC;                   // Start sampling/conversion

网友O:
ADCSHT0x :采样保持定时器0,该四位定义了保存在转换存储寄存器中转换结果的采样周期;
ADC12ENC:转换允许
ADC12SHP:选择采样定时器A0输出
ADC12IE:中断允许 (来自中断允许寄存器)

网友P:
使用的是哪个IO?

网友Q:
开启内部参考源 ADC12CTL0 = REF2_5V + REFON

网友R:
在使用DAC之前,必须开启内部参考源

楼主:
中断的函数配置呢

网友S:
手册那里有介绍DAC的操作

网友T:
https://wenku.baidu.com/view/2ba12b77c77da26924c5b02a.html

网友U:
芯片的需要设计什么功能

网友V:
以A0定时器作为采样输入信号源的、单通道单次模式采样

网友I:
代码分析

网友O:
看看这个几个寄存器配置是否正确呢

网友W:
IO的外设是否正确呢?

网友Q:
开启参考电压2.5v以供DA使用。

网友R:
模拟输入A0对应的转换结果是最稳定、可信的

楼主:
单通道单次采集网上有代码

网友X:
这个转换的结果没有吗?

网友Y:
AD的采集方法的根据实际的设计需要选择的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