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会有纹波吗?

楼主(2020-03-08):
(无正文)

网友A:
LDO输出的纹波比较少吧

网友B:
应该是你前级DCDC产生的, 或是应用有问题,一般来说ldo的纹波应该是很小的

网友C:
LDO低压差 ,你想想要是低压差是30mv    再来个20mv的文波还能用吗?

网友D:
LDO 会有噪声出来, 但纹波来源于前面的 开关电源, 这只是定性分析,   实际应用中应该进行定量的分析

网友E:
就是遇到问题多看数据手册,上面的曲线图很明郎

网友F:
LDO也会有纹波的,与所用输出电容的大小有关。可以通过外部器件去减小纹波。

网友G:
在原来使用开关电源设计时,LDO输出纹波时挺小的

网友H:
一般来讲ldo的输出的纹波是很小的

网友I:
相对来说   LDO的纹波相对小   开关电源   的纹波相对比较高

网友C:
LDO 对输入波动和纹波都有一定的抑制能力. 同时, 这个抑制能力对频段的特性也有差别.
你可以详细阅读 LDO 器件的手册.

网友J:
这是输出的负电压的?
加一个滤波电路的呗。

网友K:
这个应该是和输出电容有关吧

网友L:
LDO设计中,对于纹波,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是一定存在的,加大电感和输出电容滤波,或用二级滤波,可以减少纹波

网友M:
这里应该讲一下纹波的来源
首先是输入的纹波, LDO 调整环路可以进行抑制, 但不是清除
其次, 输出负载的变化也会引起波动和纹波. 抑制因素来自 LDO 调整环路和输入电源的特性
当然, 严格地说, 还有 LDO 自身的噪声因素

网友N:
LDO也会有纹波,只是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