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设计] max31855一直为负

楼主(2020-03-08):
测试的MAX31855输出,发现MAX31855发出来的数据就是不对(如图)
图中对应结果电偶温度-1.5芯片温度23.75(测的室温,应该也是20度左右,但是测出来-1.5)
明显结果不对。但是换了一台电脑温度就对了。
串口是VB串口,没出现过问题。所以应该不是串口问题。
电压3.3V,很稳定。
STM32程序是直接用的SPI。
和上不上拉没啥关系。
那么问题来了。同样的东西,为什么换了个电脑,结果就不对了?

电脑操作系统不一样吗?波形不对的话 肯定不行

网友A:
换串口软件,换个电脑串口。

楼主:
好的 试一试

网友B:
嗯, 串口接口卡也可以换换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嗯, 串口接口卡也可以换换试试

这个怎么个调试法啊

网友C(2020-04-08):
有熟悉一下方案的大咖吗,客户为了节省时间,想有偿代开发……
1、单片机采用STC89C52
2、温度传感器K型热电偶
3、添加独立按键,设置温度控制范围
4、添加蜂鸣器,用于高温报警
5、一路输出,继电器控制电磁阀
6、上位机采用LabVIEW平台开发应用软件,通过串口通信实现单片机与PC机通讯;

网友D(2023-12-03):
有完整代码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