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本质是不是变压器

楼主(2020-03-08):
充电芯片本质是不是就是一个变压器啊?

网友A:
是啊,最近要做个充电器呢

网友B:
肯定不是。

网友C:
一般就是恒压和恒流控制,如果有变压器,也需要外置

网友D:
2楼的这个充电器怎么个做法,能否指教一二啊。

网友E:
两码事,  没有直接关系,   可能会使用变压器做电压变换

网友C:
标准的充电电路要有对电池的保护,过程有:电量低时的滴流,中间阶段的恒流,快冲满时的恒压。很多时候需要限流。

楼主:
恒压和恒流控制,还有充电曲线!!

网友C:
当然是供电了,开启,自举升压,线性稳压,反馈,基准,这些等等

网友F:
变压器是外设设备吧,充电芯片肯定不是就是变压器那么简单

网友G:
最简单的充电器就是给个直流电压,这样电池寿命就会有问题了。一般锂电可冲1000次,若用这种充电器,可能就500次,电池就报废了。

网友H:
铅酸电池充电器,就是个变压器

网友A:
撇开一些特殊的充电器. 就一般情况
充电器应该具有
1.电压变换的电源功能.
2. 电池管理和充电电流控制功能.

网友I:
保证恒定电流或者恒定电压

楼主:
嗯,那我知道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