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关于VISA数据传输

楼主:
请问各位大神,我分别用两个不同的VI通过虚拟串口发送和接收数据,可是每次启动只能接收到一个数据,如何实时的接收到数据并在波形图显示??

虚拟串口COM1 发送数据

虚拟串口COM1 发送数据

虚拟串口COM2 接收数据

虚拟串口COM2 接收数据

网友A(2020-03-31):
你接收数据端,就是设置只接收一个数据呀。肯定是只接收一个数据了,你可以了解一下VISA的属性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