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场效应管问题

楼主(2020-03-08):
(图片)

网友A:
啥意思啊

楼主:
芯片i/o脚上的2个场效应管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B:
为什么要接,为什么要这么接
保护用的吗?

网友C:
GS 相连, 永远也不会导通.

网友D:
嗯,
就相当于两个体二极管了.

网友E:
是的,端口输入保护

网友F:
这个作用啊   感觉这两个MOS管用于防止静电击穿的

楼主:
行,我知道啦,多谢

网友G:
这个是单片机的IO口的设计的吧,,作推挽输出的。

网友D:
是作为推挽输入的吧

网友H:
现在的MOS画法我实在是不知道是哪一种MOS

网友I:
这个是不是MCU的IO口都是这样的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