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5V/3.3V如何混接?

楼主(2020-03-08):
5V/3.3V如何混接?

网友A:
DSP的发展同集成电路的发展一样,新的DSP都是3.3V的,但目前还有许多外围电路是5V的,因此在DSP系统中,经常有5V和3.3V的DSP混接问题。

网友B:
应注意DSP输出给5V的电路(如D/A),无需加任何缓冲电路,可以直接连接。

网友C:
对于C2000/C3x/C5000系列,部分片内存储器可以在一个指令周期内访问两次,使得指令可以更加高效。

网友D:
片内RAM运行稳定,不受外部的干扰影响,也不会干扰外部。

网友E:
DSP片内多总线,在访问片内RAM时,不会影响其它总线的访问。。

网友F:
这种电路网上很多的,可以参考一下别的开发板看看。

网友G:
需要3.3的接3.3   需要5V的接5V
不都是这样吗

网友H:
一般常见DSP输出给5V的电路。

网友I:
MOS管可以将3.3和5V电平接到一起,具体楼主自己百度。。

网友J:
在GPS/GPRS模块和单片机连接的电路里面有电平信号转换。。

网友K:
这稳定的做法就是需要一个3.3V与5V可互相转换的芯片实现就可以。

网友L:
简单的接法可以采用电阻分压的接法的实现。

网友M:
如果是电源纹波大,加大电容滤波。

网友N:
最重要的还是时序和布线。

网友O:
电源线没办法穿过外设模块。。。

网友P:
参考电源和模拟电源要求干净。

网友Q:
高速的、关键的信号在源端串接端接电阻,避免信号反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