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I2C读EEPROM总是读出来0xfe

楼主(2020-03-08):
I2C读EEPROM总是读出来0xfe?什么情况啊?求解释。

网友A:
I2C读写 EEPROM时,注意EEPROM的地址。

网友B:
没有擦写干净的,多擦些几次的再读出来的看看的就可以的啦。

网友C:
是不是入口地址没设对啊。。

网友D:
楼主是怎么读取的,应该是多少?

网友E:
ACK()函数似乎没有被调用。

网友F:
可能没 写入。建议最好找demo code开始

网友G:
会不会是上拉电阻偏小了呢?

网友H:
也可能是 write 函数有问题吧

网友I:
有可能是没有延时造成 的?

网友J:
注意eeprom地址范围

网友K:
默认读出数据都是0xFe?

网友L:
自己一步步的调试程序呗。

网友M:
无法将线驱动到低电平。

网友N:
完一个字节要发送一次ACK,

网友O:
SDA口要设置为open drain 型输出,否则肯定读不到数据。

网友P:
找 demo 看看 会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Q:
这个是什么问题呢?是数据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