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hardfault怎么定位

楼主(2020-03-08):
过程是否正确?
芯片:STM32F103C8T6

网友A:
貌似不对

楼主:
如果错误应该怎么做? 下一步我该怎么做才能定位到问题代码?

网友B:
关于这个定位的问题,搜索下别人的**,已经讲过好多次了,应该是通过SP的值来看的。

网友C:
通过菜单栏Peripherals >Core Peripherals >Fault Reports打开fault reports

网友D:
查看使用的是哪个堆栈
查看LR的值可以知道进入hardfault时候程序用的是哪个堆栈。

网友E:
说错了,应该是楼下说的,看LR的值。

网友F:
在所有你怀疑的地方打断点 看看是从哪个断点进去的

楼主:
这是IAR    没有Peripherals

楼主:
如图   LR是 0xFFFFFFF1 SP是  0x20000828 通过SP在内存中找到 0x20000924 实际上就是R1的值 然后再最有窗口反汇编找到的是一个结构体 并不是执行错误的语句 所以下一步不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G:
IAR没有用过不会**,都是用的Keil

网友H:
根据栈里面的信息去查的,如果想通过工具定位到具体位置,刚好在BabyOS中加入了定位Hardfault的功能模块,欢迎体验一下,
移步这个帖子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922668&pid=10975896
或者使用这个开源代码试试https://gitee.com/Armink/CmBacktrace

网友I:
我有keil的定位方法,但是IAR的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