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二维有源相控阵控制设计_DSP算法研究

楼主(2020-03-08):
(图片)

网友A:
楼主这个有料!我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有料!我喜欢!

一起学习学习吧

楼主:
    基于以上动中通天线的发展,在天线体制方面的改进是动中通技术的主要发
展方向,而对于动中通天线的控制系统部分,主要是基于卫星定位技术和惯性导
航技术的升级。分析当前主流产品的控制系统如图1-1所示,左图为爱科迪公司的
ku频段动中通产品:天线接收增益>35.6dBi,发射增益>36.7dBi,初始对星<3min,
天线尺寸730mm C D ) X 790mm C H;右图为国卫通信公司的s频段动中通产品:
天线增益>14dBi,接收增益_54dB,天线运动范围:方位0“-360 0,俯仰1 _5“一
90“跟踪精度<0. 5 dB。其控制系统都是采用卫星定位加高精度惯导的模式,通过
采集传感器的数据然后进行跟踪算法计算,得出对准卫星的波束指向。本论文也
将采用此种方式。

网友A:
AKD是北京爱科迪的吗?>感觉好熟悉啊!

楼主:
具体的这个是不是,我不太清楚啊!

楼主:
    相控阵动中通天线主要完成对卫星上下行信号的接收及发射、B1, B3北斗信
号的接收,根据卫星下行信号自动控制收发波束对准卫星,实现移动载体运动过
程中天线波束始终对准卫星,保证卫星通信终端与卫星的数据连接不中断。具体
指标由用户下发,详情如下。

网友B:
这个应该是游轮或者军舰上面的大球球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游轮或者军舰上面的大球球天线。

你这个大球球比喻恰当!不过描述的很纯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大球球比喻恰当!不过描述的很纯粹

因为我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具体的叫什么

网友C:
楼主是做通信的吗?还是搞射频的?

网友C:
貌似这种资料不多见啊。。。

网友C:
SN6_SHVD62 AISG
这个器件我也经常使用 大TI的性能、效果稳定性非常不错1
前提是你买到的是正品

网友C:
这些逻辑电路(基带)和一个频率间的收发器调制和解调信号适用于长
距离同轴介质。
HVD62是一款集成AIS G收发器,此收发器的被设计成与天线接口标
准组v2.0规范兼容。
HVD62接收器集成了一个有源带通滤波器,这样即使在寄生频率组件
出现的时候仍然能够解调信号。此滤波器有一个2.176MHz的中心频率。
发射器支持介于+OdBm和+6dBm之间的可调输出功率提供给SOS2同
轴电缆。HVD62发射器与AISG标准规定的对发射频谱的要求兼容。
提供一个方向控制输出以使得针对一个RS-48_5接口的总线仲裁更加便
捷。这些器件为晶振集成了一个振荡器,并且接受到振荡器的标准时钟
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些逻辑电路(基带)和一个频率间的收发器调制和解调信号适用于长
距离同轴介质。
HVD62是一款集成AIS G收发 ...

你用他来做什么?是485吗?

楼主:
    阵列天线不同于一般的单个天线,其电磁辐射特性涉及到电磁波的干涉与叠
加原理,其最明显的特点是能够形成固定指向、比单天线单元强很多的电磁辐射。
其最基本的原理是让多个天线单元接收到的电磁波在某空间内叠加,而在另外的
空间减弱,从而达到在一定辐射总量的前提下让辐射能量在空间中按意向任意分
布,从而达到任意波束指向的功能。
    电磁波的干涉与叠加与光的干涉、叠加原理一样,即两个波的波峰与波峰重
合时,将使得在该时间点得到一个波峰更大的波,而两个波的波峰与波谷重合时,
两个波将相互抵消,形成一个能量更弱的波。由此可以看出,只要控制好两个或
多个波的传播相位,就能达到增强或减弱的波。由于光与电磁波的波动性,光与
电磁波的本质其实是一样的,即光的叠加与干涉原理同样适用于电磁波。
    多个天线辐射出的电磁场在空间中会产生干涉与叠加的现象,而为了实现波
束指向,就要推导出在某一个波束指向时,每个天线辐射出的电磁波的关系,由
前文可以看出,把电磁波看成一个标准的正弦波,每个天线辐射出电磁波的延时
为零。为了简便,先以一维阵(线性阵)来推导波束指向的实现方法
    假设此线性阵由N个天线单元,天线单元成一条直线排列。

网友D:
这种属于雷达的范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属于雷达的范畴吧!

也可以民用 现在讲军民融合吗!

比如房车 安装的就是精简版的

楼主:
    二是单脉冲跟踪方式,单脉冲跟踪是一种先进的跟踪体制,顾名思义,就是
在一个脉冲的间隔时间内就能确定天线波束偏离卫星的方向,并能驱动伺服系统
使天线迅速对准卫星。这种天线有四个馈源,按四个象限排列,每个馈源产生一
个波束。这四个波束的信号叠加得到“和波束”;上面两个波束之和与下面两个波
束之和相减,得到“俯仰差”波束;左边两个波束之和与右边两个波束之和减,
得到“方位差”波束。因此,单脉冲天线产生一个“和波束”和两个“差波束”。
当天线波束对准卫星时,天线只能收到“和波束”信号,两个“差波束”信号输
出为零;当天线波束偏离卫星时,除接收到“和信号”外,还接收到“方位差”
和“俯仰差”两个误差信号。把误差信号放大后驱动电机,直至天线波束对准卫
星,误差信号才消失。通常“和信号”还被用来做基准信号,用来鉴别误差信号
的相位,以决定驱动电机分别在方位面和俯仰面内的转向。

楼主:
    三是圆锥扫描跟踪方式,采用的是圆锥扫描跟踪算法。驱动伺服电机转动,
通过齿轮或传动带的方式控制天线面根据天线波束的3dB波束宽度数据,进行全
空域覆盖式扫描,在捕获到目标卫星之后,通过围绕当前天线指向进行圆锥扫描
运动通过跟踪接收机反馈的信号强度误差对天线进行闭环跟踪补偿。在伺服控制
系统中,通过对应频率的祸合器将接收信号祸合输出给跟踪接收机,跟踪接收机
根据接收到的信号的信号强度输出一个相应的模拟量或者数字量AGC C Automatic
Gain Control),再根据该AGC来判断天线的当前指向是在靠近还是在远离所需跟
踪的通信卫星。当天线完全对准目标同步卫星时,跟踪接收机反馈的AGC信号是
最大的,然后采集最大AGC信号天线指向的位置在圆面上以4_5。为步进的8个点
的AGC数据,并以T为周期进行波束切换时间间隔,则8个点的采集时间为:t =0 ,
T/8, 2T/8, 3T/8, 4T/8, _5T/8, 6T/8, 7T/8和T的AGC信号,采集到的8个点指
向时跟踪接收机反馈的AGC数据,而且数据大小应该是相同的。如果不同,则表
示天线的指向距离精确对准卫星存在一定的偏差。偏差出现在AGC数据最大的那
个方向上,此时应该控制天线波束向此方向移动。循环这样的扫描过程,不停地
比较偏差方向来调整天线的指向,实现卫星的跟踪,保证通信链路的稳定[[36]。圆
锥扫描算法的天线波束的运动轨迹如图3-9所示。

网友E:
这个 非常不错啊!

网友E:
会有跟踪的源码和算法介绍?

楼主:
    四是卫星导航加惯性导航使用程序引导跟踪方式。此跟踪方式通过GPSBD
卫星定位系统,确定当前运动载体所在的经度和纬度,通过高精度惯性导航系统
确定当前运动载体的航向、俯仰和横滚三种姿态信息,通过卫星跟踪算法,实时
计算当前动中通天线波束应指向的位置,并由控制指向控制系统对天线进行控制,
以保证卫星通信信号的连续和稳定。
    五是复合跟踪方式,即使用圆锥扫描跟踪与卫星导航和惯性导航程序引导跟
踪进行融合跟踪,两种跟踪方式的联合工作模式是根据卫星导航和惯性导航数据
的有效性来进行有序工作的。当在跟踪起始阶段,卫星和惯导导航数据暂未获得,
此时采用圆锥扫描跟踪,在卫星和惯导数据获取以后,转为程序引导跟踪。如在
程引跟踪过程中,因周围环境例如汽车停车在高大建筑物周围,遮挡导航卫星信
号,导致卫星数据暂时失效,则转入圆锥扫描跟踪,直到卫星导航数据重新捕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会有跟踪的源码和算法介绍?

有的!这个就是电机、伺服电机 BLDC电机控制 等等

网友E:
我感觉这个 和太阳能那个差不多吧?太阳能追光的那个系统

楼主:
    惯性导航系统目前有两种方式:平台式惯导(Gimbaled Inertial Navigation
System, GINS)和捷联式惯导(Strapdown Inertial Navigation System, SINS)两种。
平台式惯导GINS是惯导发展的早期版本,工作原理是将惯性器件固定在一个实体
稳定平台上,再将实体稳定平台安装在移动载体上,通过平台的反馈数据,实现
导航的目的。由于GINS所需的实体稳定平台结构复杂,随着嵌入式技术的发展和
惯性器件的成熟,惯性导航出现了第二代版本捷联惯导SINS,由三轴陀螺、三轴
加速度计和微型计算机组成[[37]。其不需要额外的复杂实体稳定平台,可以直接安
装固定在移动载体上,三轴陀螺可以测量移动载体在三个方向上角运动数据,三
轴加速度计可以测量移动载体在三个方向上的线运动数据,然后通过微型计算机
将测得的数据解算出移动载体的航向、俯仰、横滚、速度和位置信息,实现导航
的目的。捷联惯导由于省去了复杂的实体稳定平台,体积小、重量轻、结构简单、
可靠性高。但相应的劣势也很明显,对惯性器件的性能要求高,而高精度惯性器
件的成本非常高,由于数学坐标系转换实现复杂,所以微型计算机的工作量也非
常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感觉这个 和太阳能那个差不多吧?太阳能追光的那个系统

你可以这样理解。。。但是太阳能那个相对来说要简单很多

网友F:
这是个猛料!

网友G:
感谢分享。。。
楼主是做什么的啊?
感觉这个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