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值不稳定

楼主(2020-03-08):
新手求助,,用79f166af,T5做定时器,T4做计数器,下降沿触发,计算输入频率,,读值总是有问题?
                bank1;
                a=TH4*256;
                a=a+TL4;
                a=a+count*65536;
                TL4=0;TH4=0;
                count=0;
                bank0;
读到的a值不稳定,,每次变化很大

网友A:
用示波器观察T4 的输入波形是否稳定

网友B:
也可以设置一个固定的定时器输出固定频率的方波进行测试

网友C:
嗯,看测试到的值和理论值相差多大

网友C:
是的,如果输入稳定的话,读取的计时值应该也是稳定的

网友D:
a植是不是越界了定义成32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