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模拟电路地和数字电路地

楼主(2020-03-08):
模拟电路地与数字电路地一点共地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A:
减小模拟电路与数字电路的共地阻抗

网友B:
主要还是考虑消除杂散的波

网友C:
这样可以让系统比较纯净

楼主:
嗯,我知道啦

网友D:
数字电路的频率高,模拟电路的敏感度强,一点共地是为了将两者隔离开,避免互相干扰

网友A:
    由于数字信号一般为矩形波,带有大量的谐波。如果电路板中的数字地与模拟地没有从接入点分开,数字信号中的谐波很容易会干扰到模拟信号的波形。当模拟信号为高频或强电信号时,也会影响到数字电路的正常工作。模拟电路涉及弱小信号,但是数字电路门限电平较高,对电源的要求就比模拟电路低些。既有数字电路又有模拟电路的系统中,数字电路产生的噪声会影响模拟电路,使模拟电路的小信号指标变差,克服的办法是分开模拟地和数字地。

网友B:
数字信号只分0和1,那么数字地就是0信号,这个信号通常情况下都不是零,都会多少比零高一点;但是模拟地就是实实在在的零电位。问题就出在这里了,如果你把两个地直接接在一起,数字地就会将模拟地拉高,并且你数字电路中如果又高次谐波的话,也会通过模拟地传到模拟电路中,这些高次谐波可能在数字电路中没有大的影响。

网友E:
看了各位的解释,受益良多。但我有个疑问,如果PCB上铺地,且将数字地和模拟地隔开了最后用磁珠连接起来,还需要一点共地吗?

网友E:
模拟电路涉及弱小信号,但是数字电路门限电平较高,对电源的要求就比模拟电路低些。

网友F:
如果“隔开”是指PCB上两个网络,那已经是一点共地了。

网友G:
另外,用焊锡搭最好,用0欧电阻也可以,还是别用磁珠,反而坏事。

网友H:
0欧电阻和磁珠哪个更好,什么区别

网友I:
模拟电路地与数字电路地一点共地的目的是什么?
单点接地:
所有电路的地线接到公共地线的同一点,进一步可分为串联单点接地和并联单点接地。最大的好处就是没有地环路,相对简单,但是地线往往过长,导致地线阻抗过大。
工作接地按工作频率而采用以下几种接地方式:
1 单点接地
工作频率低(<1MHz)的采用单点接地式(即把整个电路系统中的一个结构点看作接地参考点,所有对地连接都接到这一点上,并设置一个安全接地螺 栓),以防两点接地产生共地阻抗的电路性耦合。多个电路的单点接地方式又分为串联和并联两种,由于串联接地产生共地阻抗的电路性耦合,所以低频电路最好采 用并联的单点接地式。为防止工频和其它杂散电流在信号地线上产生干扰,信号地线应与功率地线和机壳地线相绝缘。且只在功率地、机壳地和接往大地的接地线的 安全接地螺栓上相连(浮地式除外)。
地线的长度与截面的关系为:
S>0.83L (1)
式中:L——地线的长度,m;
S——地线的截面,mm2。
2 多点接地
工作频率高(>30MHz)的采用多点接地式(即在该电路系统中,用一块接地平板代替电路中每部分各自的地回路)。因为接地引线的感抗与频率和长度 成正比,工作频率高时将增加共地阻抗,从而将增大共地阻抗产生的电磁干扰,所以要求地线的长度尽量短。采用多点接地时,尽量找最接近的低阻值接地面接地。
3 混合接地
工作频率介于1~30MHz的电路采用混合接地式。当接地线的长度小于工作信号波长的1/20时,采用单点接地式,否则采用多点接地式。
4 浮地
浮地式即该电路的地与大地无导体连接。其优点是该电路不受大地电性能的影响;其缺点是该电路易受寄生电容的影响,而使该电路的地电位变动和增加了对模拟电 路的感应干扰;由于该电路的地与大地无导体连接,易产生静电积累而导致静电放电,可能造成静电击穿或强烈的干扰。因此,浮地的效果不仅取决于浮地的绝缘电 阻的大小,而且取决于浮地的寄生电容的大小和信号的频率。

网友I:
可以串联磁珠

网友J:
这个一般是分开的。

网友G:
不知如何选择光电三极管

网友H:
做什么东西?

网友G:
光源跟踪器

网友K:
看放大倍数能满足需求不!

网友L:
嗯,楼上解答简洁明了,一语中的

网友M:
光电三极管?怎没听说的啊。。。哦,一半的光电隔离IC的基于该光电三极管的吧。。?

网友F:
光电三极管?光电三极管也是一种晶体管,它有三个电极。当光照强弱变化时,电极之间的电阻会随之变化。

网友E:
光电晶体管和普通晶体管类似,也有电流放大作用。只是它的集电极电流不只是受基极电路的电流控制,也可以受光的控制。
· 光电晶体管的外形,有光窗、集电极引出线、发射极引出线和基极引出线(有的没有)。
· 制作材料一般为半导体硅,管型为NPN型

网友N:
按照三极管的指标选择   同时  考虑光电转换效率

网友H:
说的是,,减小共地电组的事。。

网友O:
实现数字地和模拟地之间的隔离。

网友P:
理论上我们一般认为只要是个地线电位就是0

网友Q:
让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都有一个统一的电平地

网友R:
所谓的数字地和模拟地只是概念

网友S:
地之间用0欧电阻相连

网友T:
基准一致了。

网友C:
共地才能信号一样

网友U:
一点共地是什么意思

网友V:
保证电路的基准一样

网友W:
最后在一点接于电源地。

网友X:
最后都连在一块了,不会信号影响

网友Y:
是使用0欧姆的电阻处理吗?

网友Z:
将混合信号电路板上的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割开

网友AA:
楼主说的信号有什么不同的吗?

网友AB:
从电源地开始后面都是负载,可以说电源地才是真的地

网友O:
其他的目的也没有了。

网友P:
两个都接到一起然后接到电源地就OK

网友AC:
电源引入高频器件时用磁珠

网友AD:
尽量做到一起保证大家都是同一个电位

网友AE:
二者本质是一直的,就是数字地和模拟地都是地。

网友S:
为了避免信号相互串扰

网友AA:
浮地式即该电路的地与大地无导体连接。其优点是该电路不受大地电性能的影响;其缺点是该电路易受寄生电容的影响,而使该电路的地电位变动和增加了对模拟电 路的感应干扰

网友N:
这个还用说么,,,主要还是信号的稳定与不同模块间的数据通讯的考虑的额

网友AF:
减少电路中的噪声干扰的

网友AG:
引用 网友I:
模拟电路地与数字电路地一点共地的目的是什么?
单点接地:
所有电路的地线接到公共地线的同一点,进一步可 ...

这确实是常见的几种接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