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双电源

楼主(2020-03-08):
在模拟电路中运放经常使用双电源,造成成本高昂,ti有没有廉价的方案,

网友A:
也可以用单电源供电的

网友B:
嗯,看你的输入信号的电平范围

网友A:
可以选轨到轨的放大器。

网友C:
TI有很多,你可以说说你要求的范围,帮你选择合适的。

网友D:
确实么有看明白,那个说双电源运放就一定贵的!!!

网友E:
虽然参考图上的运放都使用双电源, 但并不规定你只能用双电源,  单电源也都是可以的, 注意输入信号范围就行了

网友F:
运算放大器为什么会有双电源?

网友G:
所有的运放都可以双电源供电

网友H:
双电源运放都可以单电源使用?

网友I:
可以考虑使用OP184

网友J:
运放双电源供电的负电压怎么产生

网友K:
根据运放的规格书的参数而定

网友L: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LM358运放是目前地球上性能最一般的运放

网友M: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用单电源供电的

非稳压电源可以作为运放的双电源供电??

网友N:
ne5532是双电源供电的运放

网友H:
双电源运放的输出电压范围可以跨越零位达到正负电压输出

网友I:
超低失调电压运放OPA4277

网友G:
如果采用双电源运放,则最好选择正负双电源供电

网友J:
要求双电源的运放,用单电源也可以吗?

网友F:
单电源运放输入电压及输出范围可以接近于直流地

网友M:
ADI和TI都有类似的芯片

网友:
推荐你用双运放OPA2333

网友L:
选择的TI的哪个芯片呢

网友K:
如何将双电源运放改成单电源运放,参数怎么设置?

网友O:
使用单电源供电的芯片   不就可以了吗   顶一个

网友P:
应该说, 双电源方案还是有独特的优势的.

网友Q:
由于电源的因素, 导致了成本的上升, 这一点是肯定的.

网友R:
单电源的器件也很多, 就看要求和怎么设计了

网友S:
这个双电源,楼主是不是说的幅值相等,方向相反的两电源的啊。。。?

网友T:
这个可以通过一个简易的电路的讲正电源直接变成负电源的,不过该方法不太稳定的

网友U:
应该有很多的  楼主   使用78和79系列的应该就可以

网友V:
双电源也可以改成单电源供电的,要说廉价的方案,TI是应该没有的,TI的特点就是很贵。

网友W:
TDA2003单电源转双电源

网友X:
必须双电源吗?

网友Y:
另外一端接地就可以。

网友Z:
可以采用“单路直流转双路直流电源模块”实现。

网友AA:
如果电流要求不高,可以用555

网友AB:
直流12V电压变成正负12V电压

网友C:
dc-dc 12v转正负5v电路图

网友AC:
用电荷泵器件ICL7660即可

网友AD:
使用单电源就行。

网友AE:
使用电容实现转换

网友AC:
用CS5171简单

网友C:
单电源也可以实现的。

网友AF:
DC12V转12V双路输出DCDC隔离稳压模块电源

网友AE:
很多的负电压芯片呢。

网友AG:
模块可用DC/DC CONVERTER

网友AH:
如果电流大,需要用做开关电源

网友X:
双电源切换芯片

网友AI:
负电压可以转换为正电压的。

网友AJ:
不是一定需要负电源的。

网友AK:
想找一款稳压芯片,能输出正压,也能输出负压

网友AL:
双电源的有正负之分的,不是很方便的

网友AE:
现在不是有做单电源的运放设计的么

网友C:
这个要看具体的应用的,可以在信号上叠加一个基准电平。

网友AM:
ti有单电源运放的,上下官网的可以查到的

网友AH:
我现在设计的基本都用单电源的

网友AN:
一般只有特殊的场合才会用双电源,大部分情况下,我们当做单电源运放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