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实现滤波功能

楼主(2020-03-08):
用ccs软件 把滤波器程序加载到5402上实现滤波功能,怎么去实现?

网友A:
软件滤波和硬件滤波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网友B:
你需要把程序编写好了

网友C:
下载程序就行了。

网友D:
把滤波器程序加载到5402上

网友E:
没有看懂楼主要做什么

网友F:
ccs软件的下载,网上找找资料吧

网友G:
滤波器设计软件好用

网友H:
哪个软件做滤波器的仿真做好?

网友I:
用matlab设计一个滤波器

网友J:
楼主是不会下载程序到DSP吗

网友E:
是滤波器设计的问题吗

网友A:
软件如何实现低通数字滤波器?

网友D:
这个只能是加载程序运行。

网友B:
软件滤波程序网上很多

网友C:
楼主没有下载器吗

网友H:
软件滤波与硬件滤波哪一个更好

网友G:
进行滤波器设计软件选择

网友I:
建议你下载安装Protues软件。

网友J:
下载的方式很多,可能需要配置的。

网友F:
ccs软件你会不会用呢

楼主:
有相关的程序吗?

网友K:
这样的问题太多啦,程序也满天飞。建议沉下心自己来

网友L:
没有看懂你要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M:
是什么格式的代码

网友N:
就是直接调用就行。

网友O:
需要实现什么滤波

网友P:
代码在哪呢

网友Q:
具体要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R:
具体说要对什么信号进行滤波呢

网友S:
你要什么滤波程序

网友T:
建议在网上找个现成的程序移植。

网友U:
就是调用函数

网友V:
就是c语言的程序吗

网友W:
有什么设计要求

网友X:
写成代码,直接调用。

网友Y:
滤波程序是什么?

网友Z:
最好把程序粘贴一下。

网友AA:
楼主描述的不是很详细。

网友AB:
滤除的信号有什么要求呢

网友U:
滤波程序有很多,不知道功能

网友AC:
移植过来的程序能够很简单的实现。

网友AD:
把代码编成函数调用

网友AE:
静下心来的好好沉淀下的,多学习的。

网友AF:
可以仿真下载程序。

网友AG:
楼主是要固化程序吗?

网友L:
仿真的时候可以在RAM运行的。

网友AH:
可以使用XDS100V2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