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汇编报错,大神帮忙看下咋处理。

楼主(2020-03-08):
初学STM8S,编个TM1640的程序,报错如下,搞不懂什么情况,不会弄了,大神们指点下,谢谢。

网友A:
变量数组在C里应该这样写:
uint8_t DM1640DDAT[]={0X3F,0X0D..................};

楼主:
这个是STVD汇编。C不会。

网友B:
如果可能尽量使用C代码来做吧,
你将那个DC.B 改成小写的 dc.b试试?

网友B:
不过 我刚才测试了下,用DC.B 或 dc.b 都可以,你在 toolset 选择了那个 ST Assembler Linker了吗?

网友C:
汇编,研究玩玩可以,千万不要用汇编做项目,人还是人,不是老黄牛。

楼主:
试了小写还是不行。之前写了几个点灯的程序和定时器的程序都正常编译和运行。这个TM1640也是在之前的程序基础上改的。

楼主(2020-04-08):
找到原因了,把数字改成10进制的就不报错了。16进制的格式错了。正确的格式是$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