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零漂移放大器

楼主(2020-03-08):
描述
LPV821 是一款单通道、纳瓦级功率、零漂移运算放大器,适用于无线和有线设备中需要低输入失调电压的“常开”传感 应用 。LPV821 兼具低初始失调电压、低失调漂移和 8kHz        带宽(基于 650nA 静态电流)等特性,是业界功耗最低的零漂移放大器;监测电流消耗、温度、气体或应变的终端设备可采用此款放大器。
LPV821 零漂移运算放大器使用专有自动校准技术,可提供低失调电压(最大值为        10µV),同时还能随时间推移和温度变化实现最小的漂移。除了具有低失调电压和超低静态电流外,LPV821 放大器还具有皮安级偏置电流,可减少多种 应用        (其中采用了具有高输出阻抗的监控传感器和具有兆欧级反馈电阻器的放大器配置)中常见的误差。
LPV821 放大器还 采用了 一个具有轨至轨输入共模范围的输入级和一个在电源轨 12mV 范围内摆动的输出级,可保持尽可能最宽的动态范围。此器件具有抗电磁干扰 (EMI)        功能,可降低系统对手机、WiFi、无线电发射器和标签读取器发出的无用射频信号的敏感度。
LPV821 零漂移放大器采用低至 1.7V 的单电源电压供电,可在 -40ºC 至 125ºC 的扩展温度范围内以低电池电量持续运行。LPV821(单通道)采用行业标准的 5 引脚 SOT-23 封装。

特性
  • 静态电流:650nA
  • 低失调电压:±10µV(最大值)
  • 失调电压漂移:±0.096µV/°C(最大值)
  • 0.1Hz 至 10Hz 噪声:3.9µVPP
  • 输入偏置电流:±7pA
  • 增益带宽:8kHz
  • 电源电压:1.7V 至        3.6V
  • 轨至轨输入/输出
  • 行业标准封装
    • 单通道 5 引脚 SOT-23 封装
  • 抗电磁干扰        (EMI)

All trademarks are the property of their respective owners.

简介
零漂移放大器采用独特的自校正技术,可提供超低输入失调电压 (VOS),并且可随时间推移和温度变化(dVOS/dT) 实现接近于零的输入失调电压漂移,适合通用应用和精密 应用。TI 的零漂移技术还具备其他优势,包括无 1/f 噪声、低宽带噪声以及低失真,这就降低了开发复杂性和成本。有两种方法都可以实现这种技术:斩波或自动归零。此技术手册将说明标准连续时间放大器和零漂移放大器之间的差异。
零 漂移放大器所适合的应用
零漂移放大器适合各类通用应用和精密 应用, 信号路径非常稳定。这些放大器具有出色的失调电压和漂移性能,特别适合用于信号路径的早期,此时高增益配置以及与微伏级信号的通信非常常见。利用此技术的常见 应用 包括精密应变仪和体重秤、电流并联测量以及热电偶传感器、热电堆传感器和桥式传感器接口。
轨至轨零漂移放大器
使用标准连续时间放大器与系统级自动校准机制,可优化系统性能。然而,这种附加自动校准功能需要复杂的硬件和软件支持,这样就延长了开发时间,增加了成本和布板空间。而更高效的替代解决方案则使用零漂移放大器,例如 OPA388。
传统的轨至轨输入 CMOS 架构具有两个差分对:一个PMOS 晶体管对和一个 NMOS 晶体管对。支持轨至轨输入运行的零漂移放大器使用相同的互补 P 沟道和 N 沟道输入配置此输入架构的结果说明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失真(关于交叉失真的更多信息,请参阅零交叉失真放大器: 特性和优点)。然而,放大器的失调电压可通过内部定期校准来校正,从而大幅降低失调电压转换和交叉失真的幅度。
零漂移的工作原理
斩波零漂移放大器的内部结构具有与连续时间放大器同样多的级数,主要的差异是第一级的输入和输出设有一组开关,在每个校准周期对输入信号进行反转。在前半个周期,将两组开关配置为将输入信号翻转两次,但失调电压翻转一次。这可使输入信号保持同相,但偏移误差极性相反。

网友A:
模电差分放大电路

网友B:
INA333这款芯片是功率放大器么?

网友C:
OPA333运放是轨至轨运放,输出幅度可以非常接近电源电压。它是低功耗、小尺寸的零漂移放大器。

网友D:
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E:
超低功耗、低噪声、零漂移是标准

网友F:
需要考虑运放的哪些参数呢?

网友G:
lpv821的技术应用

网友H:
出色的功率 - 精度性能

网友:
实现最小的漂移

网友I:
精度怎么样?

网友D:
这个是多大的功耗呢

网友E:
LPV821 没有用过。

网友B:
运放只用一个LM324能做测量放大器吗?

网友F:
还要其他类似的产品吗

网友G:
lpv821的设计资料以及lpv821电路图

网友I:
有相关的测试参数吗?

网友:
有机会试用看看效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