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关于运放积分问题 求教

楼主:
如下图:说明 这是一个自动控制PT20的加热电路
   1:铂电阻变化的电压值前级放大,经过这个电路来给铂电阻加热 ,铂电阻电压平衡后  加热停止
2:图中积分电路我查相关资料说是PI调节 消除静态误差  问题是这个铂电阻电压 是阶跃直流电压吗?
3:在没有比例负反馈电阻这个积分电路,输出电压如何计算  我看资料说这个电压是积分到运放的电压
参考电压是2.5V     这个积分是如何计算的 如何设计,这个铂电阻出来的电压 可否理解是阶跃电压 求大神解释下 万分感谢

我是自学的  对电路很感兴趣 。就是节奏太慢 愚钝。

1583675929(1).png (24.62 KB )

PI电路

PI电路

网友A(2020-03-08):
这是典型的模拟PID电路。
其中你贴的图就是PI,没有微分调节。
1、这个铂电阻电压 是阶跃直流电压吗?
答:如果输入是单侧信号,积分输出急剧增加,直至饱和。
2、这个积分是如何计算的 如何设计,
答:设计方法应该把这个系统的传递函数建立数学模型。至于pid的参数可以凑试整定。即设计时弄个大概,调试时凑试。
3、这个铂电阻出来的电压 可否理解是阶跃电压
答:应该不是。应该最终稳态是个稳定值。由设定温度值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典型的模拟PID电路。
其中你贴的图就是PI,没有微分调节。
1、这个铂电阻电压 是阶跃直流电压吗?

我用multisim 仿真第一个运放积分  是4.96V  意思就是这个积分电路让采集的电压按这个RC时间常数积分到4.96V,这个积分是线性的?     另外最后一个运放  电容并电阻,可否理解这个运放 积分增加到反馈电阻的一个放大备注?

请问这方面 参考什么书籍,您说的传递函数模型在搭建电阻 如何思考啊  有没有这方面的书籍。

网友A:
为了学这个模拟pid,资料应该要看:
1、自动控制原理 需要高数,积分变换 复变函数基础
2、仪表与过程控制 讲点pid
3、旧书 国产ddz-3型组合仪表相关书籍,这些书有很多通俗易懂,且社会主义时代,电路图都公开的,并且有讲解,非常推荐。
4、在bing中搜英文资料 关键字为 analog pid 搜点论文和国外爱好者折腾模拟pid的一些资料。
另外这些知识有点陈旧,但是学好了,在低成本应用(就一片lm324)和高精度,高速应用中,还是有用途的

网友B:
弄懂Ziegler-Nichols method就行了。
首先不使用控制电路,直接给加热器通电,然后观察PT20对应的温度读数,得到如图中下半部分的阶跃响应曲线,然后套上面的公式就可以算出来P、I两个参数的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学这个模拟pid,资料应该要看:
1、自动控制原理 需要高数,积分变换 复变函数基础
2、仪表与过程控制  ...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您能解决我现在这个问题吗。就是第一个运放反馈电容电压,我在仿真时候 输出电压数kv    实际电路我测量是3.7V左右。
我在查资料的时候说是充完电,这个电容相当于开路  应该是工作电源5V
我现在也有点头大。  您受累给分析下。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您能解决我现在这个问题吗。就是第一个运放反馈电容电压,我在仿真时候 输出电压数kv  ...

1、就是第一个运放反馈电容电压,我在仿真时候 输出电压数kv    实际电路我测量是3.7V左右。
答:积分器的仿真要用实际运放,实际运放最多输出接近电源上限。要选好模型。
2、我在查资料的时候说是充完电,这个电容相当于开路  应该是工作电源5V
答:电容具有隔直通交的作用。当电容冲完电了,电容的两端电压只要不在变化,代表电容没有电流流过,相当于开路。电容的电流取决于电容两端两端的变化率。

对于控制的影响,第一种情形,这个PT20在设定温度附近震荡,类似正弦波,正弦波的积分很小。那么积分调节作用很小。
第二种情形,如果PT20在低于或高于设定温度额一侧,类似直流电,直流的积分增长很快。

网友B:
这张图里面最大的boss是overn,在heater和Sensor中间有非常大的热惯性,所以用电子电路最常用的闭环负反馈控制是不行的,一定会振荡的。要用PID来控制才会稳定。

所以说Oven这一块才是皮,楼主的电路在这个闭环系统里面只是一根毛,你连皮都没有,搞毛有个屁意思???

都给你关键字“Ziegler–Nichols”,你看不懂,还在研究这个破电路干什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multisim 仿真第一个运放积分  是4.96V  意思就是这个积分电路让采集的电压按这个RC时间常数积分到4. ...

时延大,或叫戮性大的,模拟控制,比例降低,微分加大,积分适中,对数字糸统也适用,还有个采样频率降低。结果控温精度下降,还有一个改良方式,主动散热,风机内部空气循环,降低时延。

楼主(2020-09-07):
引用 网友A:
1、就是第一个运放反馈电容电压,我在仿真时候 输出电压数kv    实际电路我测量是3.7V左右。
答:积分器 ...

抱歉  再次请教一个问题  还是关于积分的问题
在PID模拟电路调节过程中,当系统调节稳定时候,这时候积分电路随着时间是不是积分到运放供电电源  即饱和电压输出呢    但是跟我实际测量跟我想的不一样。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我想的是当系统稳定后,桥路输出电压是个恒定的电压值,当时间久了 积分就到最大了。

如果没有积分到最大,代表是系统没有稳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抱歉  再次请教一个问题  还是关于积分的问题
在PID模拟电路调节过程中,当系统调节稳定时候,这时候积分 ...

首先积分器,极点在零频率,代表频率为0时,我们知道1/0是无穷大。频率为0时代表直流电。即如果是理想积分器,给个直流电,迅速趋向无穷大。
然而现实中没有理想积分器,电容最大充电到电源电压,也就充满了。这个叫积分饱和。
最后解释下这个直流电的意义,如果设定值与反馈值一直存在固定偏差,这是一种特殊情况,代表P调节很慢很弱。
你说的系统达到稳定,理想情况设定值与反馈值的偏差为0,这是正负电源运放的情形。
而你的电路图是带偏置的,维持稳定后的状态,需自己计算,但是我认为不会到达电源值。或者说你的I控制没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