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高效率LED驱动电源设计全解

楼主(2020-03-08):
高效率LED驱动电源设计全解

       随着LED生产成本下降,越来越多应用开始采用这类组件,包括手持装置、汽车电子和建筑照明等。LED拥有高可靠性、良好效率和超快响应速度,所以很适合作为照明光源。虽然白炽灯泡的成本很低,更换费用却可能很昂贵。街灯就是很好的例子,更换一个故障灯泡往往需要出动多位人员和一辆卡车。也因为如此,尽管LED和白炽灯泡的效率大致相等,许多街灯却采用可靠性更高且更省电的LED。
  白炽灯虽能发出连续光谱,却常用于交通号志等只需绿光、红光和黄光的场合。这类应用须在白炽灯外加装一个特定颜色的滤片,但它会造成六成的光能浪费。LED则能产生特定颜色的光,而且只要接通电源即可立即发亮,不像白炽灯需要200ms的反应时间,因此汽车产业早就将LED用于车灯。另外,DLP视讯应用也以LED作为光源,利用高速开关的LED取代原有机械组件。

  LED的I-V特性
  图1是典型InGaAlP LED的正向电压特性。LED电路模型可表示为一个电压源串联一个电阻,这个简单模型与实际测量结果很吻合。电压源为负温度系数,因此正向电压会随着接面温度升高而下降。InGaAlP LED(黄色与琥珀红)的温度系数在-3.0~-5.2mV/K之间,InGaN LED(蓝、绿和白色)则介于-3.6~-5.2mV/K之间。负温度系数是造成LED很难并联的原因之一,因为越热的组件会汲取越多的电流,越多的电流又会让它的温度进一步升高,最后就变成热失控。
图1:以电压源和串联电阻作为LED电路模型后得到的I-V特性曲线
  图2是输出光强度(光通量)与操作电流的关系,可以看出输出光强度与二极管电流的关系很密切,只要改变正向电流就能调整LED的亮度。另外,这条曲线在电流较小时很像是一条直线,但其斜率在电流升高时会变得较小。这表示当电流较小时,只要二极管电流加倍就会让输出光强度加倍。电流较大时则非如此,此时电流加倍只会让输出光强度提高八成。这项特性对LED很重要,因为它是由交换式电源所驱动,所以可能会遇到很大的纹波电流。其实电源供应的成本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由所允许的电流决定:纹波电流越大,电源供应的成本就越低,只不过LED的输出光强度也会受到影响。
图2:LED效率在电流超过1A后开始下降

图3是把三角纹波电流加到直流输出电流后,输出光强度减少的情形。由于纹波电流的频率在多数情形下都远超过人眼所能分辨的80Hz,再加上人眼对光强度的反应又呈现指数关系,只要光强度减少不超过20%就不会被发现,因此就算LED电流的纹波很大,光强度也不会明显减弱。

图3:纹波电流造成LED输出光强度略为下降
  纹波电流还会增加LED耗电量,造成接面温度上升,并对LED的使用寿命产生很大影响。图4显示LED输出光强度与时间及接面温度的关系。我们设定80%的输出光强度为LED的使用寿命,则从图4中可看出,当温度从74℃降至63℃时,LED使用寿命会从10 000小时增加为25 000小时。

图4:接面温度升高会缩短LED的使用寿命
  图5是纹波电流造成LED功耗增加的情形。由于纹波频率比LED的热时间常数高,因此就算纹波电流很大 (以及峰值功耗很大)也不会影响峰值接面温度——这个温度主要是由平均功耗决定。LED的大部份电压降就像是一个电压源,所以电流波形不会对功耗造成影响。然而电压降中仍会有某些电阻分量,这部份的功耗等于电阻值乘以均方根电流的平方。

图5:纹波电流导致LED耗电增加
  从图5还能发现就算纹波电流很高,也不会对LED功耗造成太大影响。举例来说,当纹波电流达到输出电流的一半时,耗电量只会增加不到5%。但若纹波电流远远超出这个水平,设计人员就必须减少电源提供的直流电流,避免接面温度升高而影响组件寿命。一个简单的经验法则是:接面温度每降低10℃,半导体组件寿命就会延长一倍。另外,多数设计由于受到电感的限制,都会尽量降低纹波电流,因为大部分电感只能应付20%以下的Ipk/Iout纹波电流比。

    典型应用
  LED电流常由安定电阻或线性稳压器控制,但本文主要讨论交换式稳压器。LED驱动架构基本上可分为降压、升压和升降压等三种类型,实际架构则应由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的关系决定。
  如果输出电压永远低于输入电压,则可采用图6所示的降压稳压器。在此电路里,输出滤波电感L1的平均电压是由功率开关的负载周期所控制。TPS5430内含的FET开关导通时会将输入电压连接到电感L1并产生电流,逆向电压保护二极管D2则会在开关截止时提供另一条电流路径。L1电感可以稳定LED电流,因为电路会透过电阻监控LED电流,然后比较电阻电压与控制组件内部的参考电压以判断电流大小:如果电流太小,就增加功率开关的负载周期来提高L1电感的平均电压,以便让LED电流升高。这个电路的工作效率很高,因为功率开关、逆向电压保护二极管和电流感测电阻的电压降都很小。

图6:降压式LED驱动器会将输入电压转换为较低电压
  如果输出电压永远大于输入电压,图7所示的升压转换架构就是最佳选择。这个设计除了控制电路外,同样会使用内含功率开关的组件U1。功率开关导通时,电流会通过电感到地。开关截止时,U1接脚1的电压会上升直到D1导通,电感也会经由输出电容C3和多个串联的LED开始放电。多数应用会利用C3稳定LED电流,若没有该电容,LED电流会变成在零与电感电流之间交替切换的不连续电流,不仅会降低LED的亮度,还会产生更多热量而缩短LED寿命。此电路也和前面一样利用电阻感测LED电流,再根据结果调整负载周期。注意,此架构很大的缺点是没有提供短路保护,输出端短路会造成庞大电流通过电感与二极管,将导致电路故障或输入电压大幅下降。

图7:整合式升压LED驱动器将输入电压转换为高电压
  如果输入电压的变动范围很大,有时高于输出电压,有时又低于输出电压,那么单纯的降压或升压架构就不适用。除此之外,升压应用还可能需要短路保护功能。在此状况下,设计人员应采用图8所示的升降压架构。这个电路与升压转换架构很类似,会在功率开关导通时建立电感电流,等到功率开关停止导通,电感电流就会通过输出电容和LED。这种设计与升压转换架构的区别在于输出电压不是正值,而是负电压。此架构还能在输出短路时将开关Q1切断,所以可以避免升压架构发生的短路问题。此电路的另一特点是尽管输出为负电压,感测电路却不需执行电压位准转换——因为控制组件的地线连接到负输出端,并直接测量感测电阻R100两端的电压。图8中虽然只有1个LED,实际应用却可串联多颗。另外要注意的是,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的总和不能超过控制组件的最大电压额定值。

图8:升降压架构支持很大的输入电压范围

      控制回路设计
  LED电源供应的电流回路设计要比传统电源供应的电压回路简单。电流回路的复杂性是由输出滤波架构决定的。图9就是三种常见架构,分别是单纯的电感滤波器(A)、典型的电源供应滤波器(B)和改良型滤波器设计(C)。

图9:三种不同的输出滤波架构
  为每个功率级电路建立简单的P-Spice模型,以说明其控制特性的个别差异。其中降压转换功率FET与二极管的开关动作由一个10倍增益的压控电压源代表,LED由一个3Ω电阻串联6V电压源代表,LED与接地之间还有一个1Ω的电流感测电阻。模拟结果如图10所示。
图10:三种滤波器架构的增益与相位图
  电路A是相当稳定的一阶系统响应,其中,直流增益是由压控电压源、LED阻抗所构成的分压器以及电流感测电阻所决定,系统极点则由输出电感与电路阻抗决定。补偿电路设计也很简单,只要使用乙类放大器即可。
  电路B由于包含输出电容,所以会有二阶响应。增加输出电容是因为某些应用在电磁干扰或散热因素的考虑下,不能容忍LED出现太大的纹波电流,因此需要输出电容来消除纹波电流。这个电路的直流增益与前面的电路相同,但它会在输出电感和电容所决定的频率点上产生一对复数极点。由于滤波电路的总相位移为180°,因此补偿电路设计必须谨慎以免系统不稳定。补偿电路设计与采用丙类放大器的传统电压模式电源供应很类似,但比电路A多出两颗零件和输出电容。
  电路C则会重新安排输出电容的位置,使电路补偿更容易。LED两端的纹波电压与电路B很类似,只不过电感纹波电流会通过电流感测电阻R105,这在计算功耗时必须考虑。此电路的补偿设计几乎和电路A同样简单,直流增益也与前面两种电路相同。电路共有1个零点和2个极点,零点由电容和LED串联电阻产生。第一个极点由输出电容和电流感测电阻决定,第二个极点由电流感测电阻和输出电感决定。当频率很高时,此电路的响应与电路A相同。

  调光
  许多应用都需要LED调光功能,像是显示器亮度控制和建筑照明调整。LED调光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减少LED电流,另一种是让LED快速导通和截止。由于输出光强度不全与电流成正比,LED光谱在电流低于额定值时还常会移动,所以减少LED电流不是很有效率的做法。另外,人类的亮度感受还与光强度成指数关系,需大幅改变电流才能达到调光效果,这对电路设计造成很大影响,例如,电路容差(circuit tolerance)就能让3%的满负载电流误差在10%负载时增为30%以上。
  电流波形脉冲宽度调变(PWM)虽然提供更精确的亮度调整,但响应速度要特别注意,如照明和显示器应用就必须让PWM速度超过100Hz,否则看起来会有闪烁的感觉。假设PWM频率为100Hz,那么10%的脉冲宽度就已进入毫秒范围,是故电源供应必须提供10kHz以上的带宽。图9中的A和C简单回路都能轻易达到此要求。图11是包含PWM调光功能的降压转换功率级电路,会不停接通和切断LED与电路的联机。这种架构让控制回路永远处于工作状态,故能提供非常快速的瞬时响应 (见图12)。

 图11:利用Q1对LED电流进行脉冲宽度调变

图12

  结语
  尽管LED应用日益流行,仍有许多电源管理问题需要解决。例如,LED在注重可靠性与安全性的汽车市场的应用虽已大幅成长,但汽车电路系统的电源环境其实相当严苛,所以保护电路设计必须能够承受60V以上的电压突降。

楼主:
高效率LED驱动电源设计全解

网友A:
LED灯的“电源”和“驱动电源”有什么区别?

网友B:
  如何正确选择LED灯驱动电源

网友C:
驱动电源怎么选择大小?

网友D:
是不是所有的LED灯都需要驱动器呢

网友E:
常用的led电源驱动方案主要有哪些

网友F:
输出电压和电流参数值,如何选择?

网友G:
LED灯怎样选驱动器

网友H:
led驱动电源上的in和ac是什么意思

网友I:
LED驱动电源哪家做的最好?

网友G:
LED驱动器有什么作用

网友F:
LED驱动电源输出电压一般是多少?

网友B:
为什么LED光源都用恒流驱动电源

网友E:
led电源驱动为什么一定要恒流源??

网友C:
LED驱动电源有哪些特点?

网友D:
LED驱动电源输出端分正负极的吗?

网友I:
LED驱动电源会直接影响到LED的寿命吗?

网友H:
LED驱动非隔离与隔离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