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心整理!单片机应用中11项易于疏忽的小常识

楼主(2020-03-09):
Hi,作为21ic吉祥物
我又来了
同学们对单片机肯定不陌生
但恕我直言
很多时候这些东西你们还是可能会疏忽的
当然大神轻喷
下面开始正文

1.MCU有串口外设的话,在加上电平转换芯片,如MAX232,SP3485就是RS232和RS485接口了。

2.RS485采用差分信号负逻辑,+2~+6V表示0,-6~-2表示1。有两线制和四线制两种接线,四线制是全双工通讯方式,两线制是半双工通讯方式。在RS485一般采用主从通讯方式,即一个主机带多个从机。

3.Modbus是一种协议标准,可以支持多种电气接口,如RS232,RS485,也可以在各种介质上传输,如双绞线,光纤,无线。

4.很多MCU的串口都开始自带FIFO,收发FIFO主要是为了解决串口收发中断过于频繁而导致CPU的效率不高的问题。如果没有FIFO,则没收发一个数据都要中断处理一次,有了FIFO,可以在连续收发若干个数据(根据FIFO的深度而定)后才产生一次中断去处理数据,大大提高效率。

5.有些工程师在调试自己的系统时一出现系统跑飞,就马上引入看门狗来解决问题,而没有思想程序为什么会跑飞?程序跑飞可能是程序本身的bug,也可能是硬件电路的问题(本身就是易受干扰或自己就是干扰源)。通常建议在调试自己的系统时,先不加看门狗,等完全调试稳定了,在补上(危机产品安全,人身安全的除外)。

6.如何区分有源蜂鸣器和无源蜂鸣器?
从外观上看,如将两种蜂鸣器的引脚都朝上放置时,可以看出绿色电路板的一种是无源蜂鸣器,没有电路板而用黑胶密封的一种是有源蜂鸣器。
有源蜂鸣器直接接上额定电源就可以连续发声,而无源蜂鸣器则和电磁扬声器一样,需要接在音频输出电路上才能发声。

7.电压比较器的用途主要是波形的产生和变换,模拟电路到数字电路的接口。

8.低功耗唤醒的常用方式:处理器进入低功耗后就停止了很多活动,当出现一个中断时,可以唤醒处理器,使其从低功耗模式返回到正常运行模式。因此在进入低功耗模式之前,必须配置莫个片内外设的中断,并允许其在低功耗模式下继续工作。如果不这样,只有复位和重新上电才能结束低功耗模式。处理器唤醒后首先执行中断服务程序,退出后接着执行主程序中的代码。

9.触摸屏的特征:

1)透明,直接影响到触摸屏的视觉效果。从这一点看红外线技术触摸屏和表面声波触摸屏由于只隔了一层纯玻璃,视觉效果突出。而很多触摸屏是很多层的复合薄膜,仅用透明一点来概括它的视觉效果是不够的,还可以包括色彩失真度,反光性,清晰度。色彩失真度也就是图中的最大色彩失真度,自然是越小越好。反光性主要是指由于镜面反射造成图像上重叠后产生的光影,如人影。大多数存在反光性的触摸屏提供另外一种型号,磨砂面触摸屏,也叫防眩型。

2)触摸屏是据对坐标系统,也就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同一点的输出数据时稳定的,如果不稳定,就会定位不准,也就是触摸屏最怕的问题:漂移。技术原理上凡是不能保证同一点触摸每一次采样数据相同的触摸屏都免不了漂移问题,目前有漂移现象的只有电容触摸屏。

10.注册中断服务函数:中断服务函数已经编写好,但当中断事件发生时,CPU还是无法找到它,因为我们还缺少最后一步:注册中断服务函数。注册有两种方法:一是直接利用中断注册函数,优点是操作简单,可移植性好,缺点是由于把中断向量表重新映射到SRAM中而导致执行效率下降:还有一种是需要修改启动文件,优点效率很高,确定可移植性不高。

11.很多的MCU提供数字电源VDD/GND和模拟电源VDDA/GNDA。通常建议是采用两路不同的3.3V电源供电。但为了节省成本,也可以采用单路3.3V电源,但VDDA/GNDA要通过电感从VDD/GND分离出来。一般GNDA和GND最终还是要连接在一起的,建议用一个绕线电感连接并且接点尽可能靠近芯片(电感最好放置在PCB背面)。

免责声明:整理本文出于传播相关技术知识,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以上内容来源于公众号「嵌入式ARM」,扫码关注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