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DCDC方案芯片推荐

楼主(2020-03-09):
是否有可以根据负载动态调整输出电流的DCDC芯片推荐。即当输入电流不足时,DCDC会自动降低输出电流防止输入电压被拉低。要求输入电压范围可以在12-30V,输出5V

xch
mppt

网友A:
你说的这个功能,可以用带en脚的DCDC芯片。
单电压低,en脚不使能,DCDC就停掉了。等电压恢复,继续工作。

@宇宙星辰 :我查了一下,的确有这样的芯片,感谢指点。
他的需求应该是带DPM功能的芯片,自动检测输入电压,如果输入电压降低,自动降低输出电流。我之前用过Ti的BQ24195锂电池充电芯片有这个功能,不过是单节锂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个功能,可以用带en脚的DCDC芯片。
单电压低,en脚不使能,DCDC就停掉了。等电压恢复,继续工作。 ...

不能停,能否降低输出电流给负载供电。我这里的负载时电池,降低给电池充电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能停,能否降低输出电流给负载供电。我这里的负载时电池,降低给电池充电电流 ...

你好像以前发过贴。
你设计的eta6003带路径管理,可切换电流的芯片不是挺好的吗?
那个usb_det脚再想点办法?搞点电压判断逻辑?

网友B:
加个控制回路

楼主:
怎样控制?好像只能控制关闭和打开啊

网友A:
比如电压低于某值,控制usb_det持续1分钟,然后如此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像以前发过贴。
你设计的eta6003带路径管理,可切换电流的芯片不是挺好的吗?
那个usb_det脚再想点办 ...

ETA6003直接供USB5V是可以的,现在还有一路由12V-5VDC供电。但是这路由DCDC的电路不会动态调整

网友A:
引用 楼主:
ETA6003直接供USB5V是可以的,现在还有一路由12V-5VDC供电。但是这路由DCDC的电路不会动态调整 ...

usb_det脚可以切换电流设定,这个功能可以利用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能停,能否降低输出电流给负载供电。我这里的负载时电池,降低给电池充电电流 ...

Ti的锂电池充电芯片有这个功能,你去TI官网查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Ti的锂电池充电芯片有这个功能,你去TI官网查一下

我也查查看,这种功能刚听说

网友D:
用凌特的比较多   不要外接电感

网友E:
一个带限流的DC-DC芯片就可以符合你的要求了。使得最大限流时候,输入电压不会下跌就成了。

网友F:
好像没有,自己设计一个吧.加个回路.

网友G:
你找他问问

网友H:
两路反馈就行了,一路输出取样,一路输入电压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