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几种常用的单片机加密方法

楼主(2020-03-09):
Hi,熊猫老师来了
单片机加密和pojie有几种方法
你get到了吗
本文纯属个人总结
如有错误
欢迎拍砖

总结前人的经验,摸索着写一点实用的方法,供大家参考:在这里不讲加密算法,只讨论结合软硬件的加密方法,总结了一下大该有以下几种:

一、加密方法

1、烧断数据总线。这个方法我想应不错,但应有损坏的风险,听说也能pojie。
2、芯片打磨改型,这个方法有一定作用,改了型号能误导,但同时也增加成本,解密者一般也能分析出来。
3、用不合格的单片机的的存储器:这个方法听起来不错,值得一试。很多单片机有这种情况,有的是小容量改为大容量来用,**者应很难发现。例:8031/8052 单片机就是8731/8752掩模产品中的不合格产品,内部可能有ROM。可把8031/8052 当8751/8752 来用.但使用时要测试可靠。
4、其他还有添加外部硬件电路的加密方法。但那样增加成本,效果不一定好。
5、软件加密,是一些防止别人读懂程序的方法,单一的这种方法不能防止别人全盘复制。须配合其他的加密方法。
6、通过序列号加密,
这个方法当你的产品是连接PC时或网络,我想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方法。原理跟电话产品防伪标志相近。就是在你的单片机中生成一个唯一的随机长序列号,并加入复杂的特种算法,或加入你们重新编码的企业信息在里面,每个芯片内不同,复制者只能复制到一个序列号。这个方法不能防止复制,但能发现复制品,并可在升级或在网络状态控制它或让他自毁。如果产品不联机或不可升级,则这个方法完全无效,只能是在上法院时可当作证据,因为内含特种算法**者是无法知道的。
7、通过单片机唯一的特性标识(不可修改)进行加密
这个方法最好,能很好的防止复制。但大多单片机没有唯一标识。STC单片机里面含唯一标识,但本人没用过,下次一定要研究使用一下。理论上只要含唯一标识是单片机都可实现,ATMEL AVR系列单片大部分型号有RC校正字节(几十个芯片才有一个相同,并且不可修改)能实现这个理想功能,可做到即使芯片内程序被读出也无法直接在另一个同型号的单片机上正常运行。并且如果用这个唯一标识来生成含有加密算法的序列号,结合第6种方法,哪应是最理想的加密方法。
以上方法应都是一种加密的思路,各种方法可接合着用,6、7两种方法是本人认为比较合适,实现起来比较容易的方法。后面将重点介绍两种加密方式的实现方法。

二、序列号加密实现方法

1、原理
就是在存储器某个区块放入一个唯一的序列号(长一点,无规律),每个芯片不同。原理跟电话产品防伪标志相近| PC机 | <------------>| 带自定义算法序列号单片机系统 |
控制方法:
1、PC根据传回来的序列号根据算法判断是否合法,合法就运行,不合法处理它。当然,如果是**的序列号,可自毁。
2、单片机内部的序列号经加密算法处理,单片机系统同样要防止软件被更改,可在单片机内部加入CRC等数据校验。一般情况下,序列号如果不合算法,单片机系统应让程序运行出错,这样**者一般不会去修改序列号,如果修改了也没关系,因为PC还能判断是否合法。
3、序列号传送时可采用双向加密算法认证,相当于银卡的数据交换方式。
传送过程:
PC发送随机SEED数据---->单片机系统跟据随机SEED算出加密的序列号----->PC根据算法判断序列号是否合法这样在序列号的传送过程中,数据每次不同,解密者无法看到序列号的明码。这样PC软件他同样不容易更改。
注意:加密算法可以很简单理解一个为异或,当然算法由你自已随意定,反正目的不能上别人一看软件就懂。**者只是**一个产品只能得到一个序列号,即使序列号是明码,他也只能知道是一个。如他随便修改一个序列号一般情况就不符合算法,除非他看懂你的软件算法,我想这是一般解密者最不愿意做的事情。
单片机系统的量产:
产生这样的序列号,单片机系统如何生成?如果用手工一个个去计算调入,得重新编译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编写一个软件生成数据放入到HEX文件中,那样不说工作量好大,编程时还必须一次次装入HEX文件,量产同样无法完成。这个可于
MiniPro TL866 编程器完成。
编程器的介绍可查看:http://www.autoelectric.cn/minipro
TL866编程器有个自动编号功能,可利用DLL动态库调用实现任意的序列号.如何使用DLL设定序列号,可参考编程器安装包内的DLL实例,内有详细说明。后面讲的用单片机唯一的特性标识进行加密也用到DLL调用,基本大同小异。
经过这样的加密,达到一个目的,就是解密者必须修改你的软件后才能放心使用,但是每次升级同样会受你控制,好像微软随时可以黑你屏一样的道理,否则可能随时会被你宰了!!但这种方法只适合连接PC或网络的系统。
三、用单片机唯一的特征标识进行加密

加密原理:
单片机必须有唯一标志,单片机程序内只要判断是否是这个标志,就可防止程序直接复制使用。理论上可以做到很难pojie,本人认为是最有效又实用的方法。达到目的: 解密者最不愿意做的事让他必须做。
一般大部分搞单片机解密的都是暴力pojie,因为这个最容易,只要牚握技巧,有设备,工艺熟练就可了,不用太强的专业知识。如果复制后,程序无法运行,那就蒙了,因为这个时候就要去看汇编语言了,我想信有很多汇编高手,能很容易pojie。但我也同时认为,怎么多型号的单片机,汇编指令差别好大,每一种单片机的汇编都很熟的人应不多了。所以这会大大增加**难度。如果一个加密设计好的软件,跟据单片机的唯一特征字来加密,有时他可能不得不看懂里面的加密算法。这样加密目的就达到了。
开发人员需要做的事:
有了唯一特征字,并不是加密万无一失了。如果你只是在程序中只用一条语句判断,是不是这个芯片的特征字,则程序被读出后,解密者只要简单的修改程序,直接跳过判断语句。可能只要几分钟就解决了。所以在程序要加入加密算法,尽量不用IF判断语句。可用子程序调用地址来参与特征字的加密运算等等方法,如何防反汇编及修改软件等不在这里讨论,网上可以找到有关这方面的很多资料。

免责声明:整理本文出于传播相关技术知识,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感谢您的阅读~

如果有机会,给我们的公众号来个关注呗~
以上内容来源于公众号「嵌入式ARM」,扫码关注更多

网友A:
本人曾写过无人可解的AVR加密程序,成本低廉。

@微信小助手 :呵呵,已在你之述中,但你没想到。2016年给一位高中同学设计一款控制电路,协议约定,由我供货。但对方拿到第一批样板后变卦了,单方取消了由我供货协议。我连开发费用都没赚到,原来他做了个电路板反向,自己生产了一批板子,又找人解密了单片机程序,但程序写入后无一运行。人心难度也得渡。
想听大神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