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357N做485隔离问题

楼主(2020-03-09):
有用过这个光耦的吗?光耦两端的阻值选多大合适阿,调了很久,1k,2K配置9600波特率勉强可以,但收发频次可快了容易误码,有什么好的办法阿

网友A:
前端驱动能超过20mA,完全可以把R134/150减小到4.7K/3.3K,速度会提升,但保险情况下9600已经是极限了,19200的话实际环境很难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端驱动能超过20mA,完全可以把R134/150减小到4.7K/3.3K,速度会提升,但保险情况下9600已经是极限了,192 ...

实际我用的时前端1k,后端2k才有用

网友B:
357速度太低了

网友C:
更换高速光耦,另外你的发送和接收可以用1个引脚,为什么非要单独设置呢。反正有个状态肯定是失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更换高速光耦,另外你的发送和接收可以用1个引脚,为什么非要单独设置呢。反正有个状态肯定是失效的。[em:1: ...

这样可以进入省电模式,一个脚的话只能设置收发两种模式,

网友D:
根本就没隔离

网友E:
试试TLP181光耦。还有你这电路光耦和485芯片都用的相同的电源网络,根本就没有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