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m32l476移植程序后,不执行

楼主(2020-03-09):
哪位帮忙看一下?谢谢!

第一个断点都进不来。
stm32接触比较少,还望高人指点。谢谢!

楼主: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QwMjgxNnw0ZjAxMTdjNHwxNzYzNTQ5MzczfDB8

网友A:
也就是说没进用户主程序。
可以先借用官方例程,比方GPIO翻转的烧进来,看看能否运行。

重点检查下你的电源连接、boot配置、时钟系统。

楼主:
很奇怪的是用别人程序验证过没有问题。
感觉很是奇怪。
刚接触这种程序,应该不是什么在问题。
但想不出犯了什么幼稚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