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D32f103C8T6使用SPI1

楼主(2020-03-09):
在赵易创新官网查看了gd32f103c8t6的用户手册,上面明确写了SPI1是在APB1时钟总线上的(stm32的SPI1是在APB2时钟总线上),但是看了gd的库函数确发现它的使能SPI1是在APB2上,这是怎么回事?GD32F103C8T6的SPI1到底是在APB1上还是APB2上呢?我试了一下好像都不太对,有人知道吗,望指教!

楼主:
由于我还是新人,发不了链接,GD32f103C8T6的用户手册,请搜 ”兆易创新“  官网的“资料下载”里面有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QwMjk1NHw2ODcwMTRmMnwxNzY0MDAzMTEwfDB8://1402954.png

楼主:
引用 楼主:
由于我还是新人,发不了链接,GD32f103C8T6的用户手册,请搜 ”兆易创新“  官网的“资料下载”里面有attac ...

在APB1的时钟使能里并没有找到SPI1,但是用户手册确说SPI1是在APB1总线上

网友A:
首先你需要了解一个命名规则,ST的外设编号是从1开始,而GD的外设编号是从0开始,GD的SPI0对应ST的SPI1,GD的SPI1对应ST的SPI2。GD的SPI1和ST的SPI2,都在APB1上,你截图里的GD库文件,应该是很早的版本了,建议使用最新的版本GD32F10x_Firmware_Library_V2.1.2

原来是这样,刚刚看到那个SPI0就猜测可能是spi0对应spi1,明白了,多谢!我下载的那份GD32F10x_Firmware_Library_V2.1.2里没有RCC.C文件,所以就看了v1.0的,乌龙

网友B:
GD的外设是从  下标0开始标记的,  STM32的下标是从1开始标记的。 这个要注意哈。 GD之前的PDF有疏漏,以最新的为准(修改回来了)。

好的,多谢回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GD的外设是从  下标0开始标记的,  STM32的下标是从1开始标记的。 这个要注意哈。 GD之前的PDF有疏漏,以最 ...

学习了,原来还有这样的区别。我记得ST的串口那些,都是从下标0开始的呀,怎么spi是从1开始的呢?

网友D(2020-04-09):
重新下载资料吧,http://www.gd32mcu.com/cn/download

网友E(2025-02-28):
可能是时钟配置不正确

网友F:
检查SPI1的MOSI、MISO、SCK等引脚是否已经正确配置为SPI功能

网友G:
可能是SPI1的初始化代码有误

网友H:
检查是否有其他硬件连接问题或软件bug导致SPI1无法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