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灯管驱动求教

楼主(2020-03-09):
6v灯管驱动电路,灯管用6W,21.5CM长的点亮正常,同用6W,16.5cm的亮一天就会两头发黑,请教各位高手,是哪里出了问题,改怎么调整,还有这个电路是如何震荡工作的,灯管的厂家说21.5CM的跟16.5CM的灯管都是6W的,我要是调整一下变压器的匝数,要调那几组啊,现在是1-8是8.5T,8-5是8.5T,2-4是3T,还有6-8是550T

下面是灯管规格书及参数,VCC电压我用的6v蓄电池。当电压低于6v的时候,两头灯管会发红光,这个是电流不足的表现吗,6.5v以上看起来还算正常,是应该调整变压器吗?请各位老是指教。

xch
变压器漏感不够。 试试输出串联电感。或者把变压器的磁芯气隙加大

网友A:
荧光灯管最好是灯丝预热之后再加高压,且升压的方式最好是双端推挽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荧光灯管最好是灯丝预热之后再加高压,且升压的方式最好是双端推挽式的。 ...

什么是双端推挽式的输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什么是双端推挽式的输出?

这种低功率线路,能工作就好,无所谓双端还是单端,再说你这个线路,也是典型的双端推挽双管振荡器。
你这个情况很典型的短的那个过载了。这种线路,没什么控制功率的其他手段,基本上变压器定了,输出就确定了。如果说你还想试试看调整一下适配新的灯管,可以调整C7来试试看。一般这样的线路,调整频率可以影响输出功率,而C7是确定震荡频率的电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是双端推挽式的输出?

没仔细看,你这个就是推挽方式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低功率线路,能工作就好,无所谓双端还是单端,再说你这个线路,也是典型的双端推挽双管振荡器。
你 ...

恩,好的,我调整试试看,谢谢啊,对了,我要是调整一下变压器的匝数,要调那几组啊,现在是1-8是8.5T,8-5是8.5T,2-4是3T,还有6-8是550T

网友C:
以前研究过日光管的电路,似乎灯丝有加热电流流过的,这么早的应用电路,都忘记了。
是否是由于灯丝没有预热就启动导致寿命下降?
也有可能是不同灯管的驱动电流不一样,过驱动导致发黑。

楼主:
引用 网友D:
R12決定工作电流间接決定输出功率。L2用33uH均偏低,造成效率不好。Q7基极应串联小电阻十几欧。频率应对准 ...

灯管用的是F6T5,直径只有1.5CM,长度才16CM的小灯管,厂家灯管规格书上写的是,启动电压:190MA,工作电流是:160MA,工作电流是42v,频率:50-60MZ,我用6v供电,当电压低于6v的时候,两头灯管会发红光,这个是电流不足的表现吗,6.5v以上看起来还算正常,是应该调整变压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研究过日光管的电路,似乎灯丝有加热电流流过的,这么早的应用电路,都忘记了。
是否是由于灯丝没有预 ...

刚开始点亮是正常的,后来电压低了,两头就会有灯丝加热的动作,所以才会发黑,改怎么调整?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开始点亮是正常的,后来电压低了,两头就会有灯丝加热的动作,所以才会发黑,改怎么调整? ...

如附图电路,二端灯丝会有一个加热电流流过,发热后发射电子,灯管电离,灯丝电流下降,电流大部分通过灯管了不通过灯丝。
我看你这个电路,灯丝根本没有回路,直接高压电离,冷电离,寿命自然很短。
运动员入场总要先热身运动吧,否则容易受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附图电路,二端灯丝会有一个加热电流流过,发热后发射电子,灯管电离,灯丝电流下降,电流大部分通过灯 ...

恩,这个图是220V驱动的,我那个是直流6V供电,我对变压器就是小白,所以都整不明白,不过还是谢谢!就是还是一样的电路,用一样功率的灯管,都是标称6W,短一点的就会两头发黑,长的就不会,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么你用的灯管跟我讲的不一样,我说的细长灯管是早期液晶萤幕的背光灯管只有两头总共两根引线。
你用的 ...

谢谢大佬,灯管的参数及规格书我放出来了,就是不明白相同功率的荧光灯管子,尺寸不同而已,就会发黑

网友C:
果然,你这个显然就是220V市电的日光灯管,不管220V驱动还是6V驱动,原理都应该一样,直接高压驱动,寿命必然很低。也许某个灯管健壮,短时间不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果然,你这个显然就是220V市电的日光灯管,不管220V驱动还是6V驱动,原理都应该一样,直接高压驱动,寿命必 ...

有其他办法吗,我只两头发黑的不要那么块就好

网友E:
你调整那个电容值,或许能行。